[讨论] DC-DC BUCK模式下重载时PHASE点上冲很大,怎么解决?

楼主(2010-10-29):
本人刚开始做DC-DC BUCK电源不久,发现在拉负载是PHASE点波形上冲很大(超过5V),轻载时正常,请高手们指点下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怎么解决?附件是抓取的波形,CH1是上管G极波形,CH2是phase的波形,CH3是下管G级波形,M是CH1-CH2;

网友:
什么叫做PHASE点 请附图说明 你测试的是哪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步BUCK电路,phase点就是上下管之间的那个点:如图

网友:
怎么 没人关注啊 期待高手

网友:
PC16改为4.7nf试下

网友:
建议你观测一下外接PQ4和PQ5 Souce端的电压,我想这个扰动应该是由这两个管的电源和地引起的,毕竟这两个管子有Body Diode,不应该距离电源和地太远。
如果和我的预测相符,那么你可以好好的规划一下PCB的走线,注意让这两个管子的Line足够宽,并且和你的探头共地。

网友(2010-12-01):
是驱动能力不够么?

网友:
外接的POWER管的串联寄生电感不容忽视,你的RING很能是HIGH di/dt在PQ5的寄生电感上引起的,你可以通过仿真验证这一点,如果没有PQ5的模型或者网表文件,可分别串联一个电感在POWERMOS 的DS两端(n级就好),然后看看是否能得到类似波形.
如果是,则有两种方法可行:
1. 换掉外围的MOS,选用寄生电感较小的. (不过一般外围器件不一定能随便动)
2. 减弱DRIVER的驱动从而减小di/dt

网友(2011-11-20):
相位补偿不够

网友:
10楼的回答是正解。

网友:
赞同10楼高人的回答。他提到“ 减弱DRIVER的驱动从而减小di/dt”,如何减小呢?我认为可以增加PR15的阻值来实现,但这样做会降低效率,这就是取舍的问题,MOSFET在DC/DC所占成本比例高,你老板肯定不会让你换的。如你做完实验,把结果公布出来一下,相互学习。以前面试时,有人问我PHASE点的电压过冲是怎么产生的,记得他说是Low side的MOS的本体二极管产生,难道是二极管的反向恢复电流产生的?
有哪位高人能说明是否正确?

网友:
增加PC16,或
增加PR15,或
增加PR25

网友:
Phase的寄生电感和电容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