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库里面,wire_lode里的resistance怎么是0啊

楼主(2010-10-29):
wire_load(G200K) {
      resistance  : 0.0;
      capacitance : 0.000175 ;
      area : 0.0;
      slope : 0.5;
      fanout_length(1, 27.0) ;
      fanout_length(2, 60.8) ;
      fanout_length(3, 100.4) ;
      fanout_length(4, 167.1) ;
      fanout_length(5, 231.9) ;
      fanout_length(10, 398.6) ;
      fanout_length(16, 823.3) ;
      fanout_length(50, 1149.0) ;
      fanout_length(90, 1424.2) ;
    }
    wire_load(G500K) {
      resistance  : 0.0;
      capacitance : 0.000175 ;
      area : 0.0;
      slope : 0.5;
      fanout_length(1, 29.5) ;
      fanout_length(2, 66.1) ;
      fanout_length(3, 106.4) ;
      fanout_length(4, 182.8) ;
      fanout_length(5, 243.6) ;
      fanout_length(10, 444.9) ;
      fanout_length(16, 854.5) ;
      fanout_length(50, 1149.1) ;
      fanout_length(90, 1431.7) ;
    }
每一个的resistance都是0,这样在综合时候是不是就没法估算net delay了。是.lib问题还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好像在DC里也没办法报电阻值,负载都是以电容形式估算的
也许就是用电容性负载近似
不太清楚,懂的人说说吧。

楼主:
我这个是.lib里面的,不知道.db里面会是什么样,现在dc没法用了

楼主:
顶顶,难道综合的时候不考虑电阻吗??有没有人能给个你们的wire_load来比对一下

网友:
在综合时设置wire_load选项,目的在于给design一个寄生效应的参考,只是一个估计模型,用什么模型还不是用户自己定义的,你还可以自己写个wire_load参考出来,一般是使用最坏的情况。
另外,需要提到的是,你也可以不设置wire_load,因为本身DC时,routing和STD Cell都不是确定的,此时Timing也就只是估计值

网友(2010-11-29):
是啊,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希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何必如此追究呢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