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单片机交通灯实验

楼主(2010-10-29):
求助各路高手,谢谢分享经验!感激不尽

网友:
想要干啥呢?没有说清楚呀。

网友:
(A-灯的位置)
(大灯:上面红灯、中间黄灯、下面绿灯)
Small one, up red, down green .
(小灯:上面红灯、下面绿灯)
Reset 复位键
功能1:按遥控器的红色按钮时,大灯的红灯亮,在按一下红灯灭掉。
功能2:按遥控器的黄色按钮时,大灯的黄灯亮,在按一下黄灯灭掉。
功能3:按遥控器的绿灯按钮时,大灯的绿灯亮,在按一下绿灯灭掉。
功能4:按遥控器人字形的红灯按钮时,小灯的红灯亮,在按一下红灯灭掉。
功能5:按遥控器人字形的绿灯按钮时,小灯的绿灯亮,在按一下绿灯灭掉。
功能6:按遥控器B1时,大的交通灯开始工作,红灯亮30秒—绿灯亮30秒—黄亮4秒—红灯亮30秒—绿灯亮30秒—黄灯亮4秒这样一直循环。在按一下B1,灯灭掉。
功能7:按遥控器B2时,大的交通灯开始工作,红灯亮15秒—绿灯亮15秒—黄灯亮4秒—红灯亮15秒—绿灯亮15秒—黄灯亮4秒这样一直循环。在按一下B2,灯灭掉。
功能8:按遥控器B3时,大的交通灯开始工作,红灯亮5秒—绿灯亮5秒—黄灯亮3秒—红灯亮5秒—绿灯亮5秒—黄灯亮3秒这样一直循环。在按一下B3,灯灭掉。
功能9:按遥控器S1时,小的交通灯开始工作,红灯亮30秒—绿灯亮30秒—红灯亮30秒—绿灯亮30秒这样一直循环工作。红灯和绿灯在最后的5秒钟要闪烁。在按一下S1,灯灭掉,
功能10:按遥控器S2时,小的交通灯开始工作,红灯亮15秒—绿灯亮15秒—红灯亮15秒—绿灯亮15秒这样一直循环工作。红灯和绿灯在最后的4秒钟要闪烁。在按一下S2,灯灭掉。
功能11:按遥控器S3时,小的交通灯开始工作,红灯亮5秒—绿灯亮5秒—红灯亮5秒—绿灯亮5秒这样一直循环工作,红灯和绿灯在最后的2秒钟要闪烁。在按一下S3,灯灭掉。
功能12:按遥控器P1时, 大灯的红灯和小灯的绿灯同时工作:大灯的红灯+小灯的绿灯【大灯的红灯和小灯的绿灯亮30秒。小灯的绿灯最后的5秒钟要闪烁 】-----大灯的绿灯+小灯的红灯【这时请注意,大灯的绿灯和小灯的红灯亮30秒,在最后的几秒钟小灯的红灯不需要闪烁,要一直亮】-----大灯的黄灯+小灯的红灯【请注意,大灯的黄灯亮5秒钟,小灯的红灯要和大灯的黄灯一起灭掉】  然后一直这样循环工作。在按一下P1,灯灭掉。
功能13 :按开关键P2, 大灯的红灯和小灯的绿灯同时工作:大灯的红灯+小灯的绿灯【大灯的红灯和小灯的绿灯亮15秒。小灯的绿灯在最后的5秒中要闪烁】-----大灯的绿灯+小灯的红灯【这时请注意,大灯的绿灯和小灯的红灯亮15秒,在最后的几秒钟小灯的红灯不需要闪烁,要一直亮,】-----大灯的黄灯+小灯的红灯【请注意,大灯的黄灯亮5秒钟,小灯的红灯要和大灯的黄灯一起灭掉】  然后一直这样循环工作。在按一下P2.灯灭掉。
功能14:按开关键P3, 大灯的红灯和小灯的绿灯同时工作:大灯的红灯+小灯的绿灯【大灯的红灯和小灯的绿灯亮5秒,小灯的绿灯在最后的3秒钟灯要闪烁】-----大灯的绿灯+小灯的红灯【这时请注意,在最后的几秒钟小灯的红灯不需要闪烁,要一直亮,一直亮到和大灯的黄灯一起灭掉为止】-----大灯的黄灯+小灯的红灯【请注意,小灯的红灯要和大灯的黄灯一起灭掉】  然后一直这样循环工作。在按一下P3,灯灭掉。
以上所有的功能,在按哪一个按键时,只能有一种功能在起作用【比如,我按B1,B1在工作,然后再按B2,【B1的功能关掉,B2在工作】,在按B2 ,B2就关掉。】
这个交通灯需要用两个单片机工作,
请注意一下,就是程序之间不能有冲突。
那个RESET的按键就是说任何一个功能在工作的时候,按这个开关就可以吧所有的功能取消,机芯处在待机状态,

网友(2011-06-02):
帮忙顶一下……上面那个 太神仙了啊……

网友:
你是来问问题,还是让别人帮你实现全部项目。自己动手做一做碰到问题提出来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
神仙出现

网友(2013-01-05):
不是用三个延时就实现了吗?不知道楼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