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APR时,需不需要对test mode和scan enable进行set_case_analysi设置?

楼主(2010-10-29):
个人感觉test mode应该设置为功能模式,scan enable这个不太清楚了。如果设为1,那么扫描链的时序是不是就不分析了??
还望高手能系统解答一下

网友:
多写几个约束文件,分别检查

楼主:
那在APR的时候分别应该怎样设呢??

网友:
按功能模式APR,sign-off时几种模式都要分别check

网友(2014-09-04):
回复 楼主:

    不知道您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没有?求解释啊。谢谢!

网友:
各个mode都分析啊,mcmm好了,给几个sdc

网友:
func 模式下肯定dft 的mode 要设置为0 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