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allen书上高性能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0-10-29):
这是allen书上第七章高性能运放的一个电路图,我一直没弄清楚它的第二级运放的增益为什么是(gm8+gm6)/2*RII,其中RII是整个电路的输出电阻,请各位解答一下,因为我从M8的Drain看到地的电阻应该是(R1+1/gm10),不太明白信号是怎么从M8获得增益的!或者帮忙推导一下M8那部分的增益是怎么来的,谢谢了。

网友:
M8 把M3的电流镜像过来, M9M10M11M12也是电流镜,而M6M4构成另外一组电流镜,将两路的电流都镜像的输出,在输出电阻上产生电压增益,所以,第二级的电压增益是 (gm8+gm6)/2 *RII.试着用电流的思路来考虑就很容易得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这么考虑就简单多了,哈哈哈。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