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Xilinx XST 的View Technology Schematic查找特定寄存器

楼主(2010-10-30):
大家好,
    我想在technology schematic中找到某些寄存器,如

    reg [127:0]   Drg;

      但通过查找Drg却找不到。这些寄存器肯定存在,怎样才能较方便地找到呢?
   我的设计很大,手工方式基本不可能。

    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继续求助,谢谢

网友:
你要先在约束里面设上keep这个寄存器,不然会被XST改名或者优化掉。

网友:
恩,有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设置过了,所以确信是存在的,但不知如何才能找到。

能不能在verilog语言中标注要找的寄存器,使之在schematic图中相应寄存器的位置显示所标注的名称?

网友:
即使你说设过了,我也不能确信。
确信的方法是,用你的XST生成verilog的网表,然后再网表里面搜。
如果网表里面有搜到,说明起作用了,如果没有,说明设得不对
同时网表里的名字和schemetic的名字也是对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对比过 synthesis report中寄存器的个数 (Final Register Report), 设置与不设置相差正好128个register. 所以应该是确定存在了。但生成schematic中未标注名称,我是想能不能在 verilog中tag一下这些寄存器,在生成的 schematic中能搜索到。

网友:
回复  benjaminweber

因为我对比过 synthesis report中寄存器的个数 (Final Register Report), ...
引用 楼主:

    寄存器个数相等并不是个好办法
综合有时候会合并功能等同的寄存器,有时候也可能复制寄存器优化时序
对于大设计有几千个甚至更多个寄存器的时候,这种方法更是不可取了

在verilog的tag是无效的,没有tag这种东西
如果你说的是directive的东西,那是在注释里的,综合器支持的也许还起作用,否则就是注释

对于大设计来说,schemetic也是比较没用的东西

实际上我已经告诉了你最直接的办法
生成网表然后去查,如果有,说明你在schemetic里面没找对,如果没有,说明你的约束没设上

网友:
都是牛人啊,膜拜中

网友(2013-01-06):
回复 网友A:

  网表文件用什么打开呀?用Ttxt可以么?感觉也不对...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