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中compile和compile_ultra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10-30):
如题。。。是不是compile_ultra时候必须要添加dw_foudation.sldb文件??
二者使用的作用上有什么区别?使用时候如何选择?

网友:
优化的策略更多,结果更好些

网友:
    太荣幸了,又见阁下!

    按阁下的说法是不是,每次综合直接用complie_ultra就行了?就可以得到更好的结果了啦。嚯嚯…你太有才了!

-----------------------------------------------------

   回楼主:sdb不必须,尤其是不用图形界面 da dv的时候更不用。

   即使用了da dv 没有添加sdb的话,dc也自带通用的sdb库的。

楼主:
1.同问。
是不是每次综合直接用complie_ultra就行了?
2.优化的策略更好?compile的时候不是最优化的优化吗?难道还有所保留?
  complie_ultra优化的时候参考的东西有什么不同?

网友:
compile_ultra会打开一些优化选项,使用一些附加的优化能力,需要单独的license支持
比如说,topo模式就只能在compile_ultra下进行
当然也有问题,比如说综合的时间会明显变长

楼主:
多谢大家。大点的设计是选哪种的比较好呢?

网友:
所以最好选择compile_ultra,毕竟关心的是最后出来的结果,综合时间长点无所谓的,不过太大的设计用分块综合比较好。

网友:
还是不清楚

网友:
5楼正解 ultra要额外的license 优化算法更多一些

网友:
曾经试过用compile_ultra,hie综合的时候他会自动帮你打平一些逻辑(不加no_auto_ungroup选项的话),但是compile却不会

网友:
牛人很多啊,学习了

网友:
个人觉得synopsys就是靠这种不断的增加融合不同的脚本生成新的命令来卖钱。呵呵。
底层都是dc引擎,现在出各种dct,dcg,dc-upf。用户就不停的更新呗!

网友(2010-12-08):
dc综合时用脚本和图形界面有什么区别,那个更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没什么区别

网友:
dct,dcg,dc-upf 这些也是和工艺的发展有关的。
你用.5的工艺,有何必关心呢。

网友:
知识又长了一点点
                            新手留名

网友:
貌似compile_ultra还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在做fv的时候有时候会不太顺利

网友:
要注意乘法器的使用

网友(2011-08-24):
那就把以前的compile命令中的compile换成compile_ultra就可以了是吧?

网友(2012-10-01):
很好的帖子

网友:
试了下同一个模块的三种不同综合引擎出来的·netlist`, (DC-Ultra, DC-T, DC-G)
发现DC-G综合出来的netlist在place&route时,cell area会小不少,对congestion的帮助也很大
有没有高手来做一个DC引擎的分析呢?

网友:
效果貌似好不了太多的

网友:
1、对于现在的设计,用complie_ultra,优化力度大

2、可能导致formal fail

3、会增加run time

网友(2012-12-15):
长见识了....

网友(2013-06-01):
学习了,改天去试一试。

网友(2013-11-22):
学习了,多谢指教!

网友:
同问,希望高手解决

网友:
ultra结果会更好, 但是需要钱啊 (单独license)

网友:
回复 网友A:

   FV是指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曼大的朋友。
    请教一个问题,
我刚刚在用Compile_Ultra 为什么是DC-Ultra-Features 没有lisence,
我用的是在eetop 上bingled 大牛发的那个。
能否告知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bingle的帖子里面有说要是没有feature就自己添加的。。。

网友(2014-01-09):
how to open DC_Ultra ...

网友:
需要单独license

网友(2014-06-01):
我看过一本关于DC综合的书,书中说使用compile_ultra命令综合后的时序更好,但是面积可能会比使用compile命令综合后的面积更大,求正解!

网友(2015-12-01):
大神们多多分享啊

网友(2016-04-08):
compile_ultra用不了啊,谁有licence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2016-05-12):
正确解答如下:
Default compile_ultra Optimizations:
■Performs three levels of optimization:
• Architectural level or high level synthesis
• Logic level or GTECH optimization
• Gate-level or mapping optimization
■ Tries to minimize area while meeting timing
(and other) constraints1
■ When used in Topo mode, performs underthe-
hood placement and routing estimation
to calculate net RCs
■ Requires an Ultra license as well as a
DesignWare license (explained shortly)
■ Invokes additional high 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algorithms (examples follow)
By default, compile ultra uses a max_area constraint of zero. The area constraint always
has the lowest priority during optimization, compared to timing, design rule or power constraints. If the -timing^high^ef f ort_script option is not used with c om p ile _ u ltra ,_ th e n areafocused optimizations7which were enabled with -area_high ef f ort_script prior to version
2010.03, are now automatically invoked. This does not increase The priority of timing over other
constraints - it simply applies additional area-optimizing algorithms.

网友:
一般现在都用compile_ultra,实在不好再来几次incremental

网友:
感觉得需要认真的看看ug

网友(2016-06-21):
顶贴赚积分

网友(2016-11-14):
有些特殊情况,例如做ddr的时候就要仔细考虑是否用compile ultra让其做深层次的综合。compile ultra优化综合的可能会更深,例如compile综合出来没有使用加法器逻辑,而用compile ultra 则会添加加法器逻辑。以上皆是个人观点,不对地方请各位大神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怎样可以得到complie_ultra所需要的license???

网友(2017-11-15):
回复 网友D:

您好,可否请教一下。我在做DDR3 Cotroller的时候确实遇到了问题,就是用Compile ultra综合出来的结果不能过Post syn simulation,不用Compile ultra就可以过了,所以想问下您说的加法器逻辑到底对网表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网友(2022-01-18):
反正我是用compile综合出来有黑盒子,compile_ultra综合出来就没有黑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