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中关于black_box

楼主(2010-10-30):
1.formality中为什么要将reference和impliment中的TOP顶层都要选择为black_box?
2.在使用到SRAM等器件的时候,综合的时候是直接实例化的,那么在formality中要像加载标准单元库一样将SRAM的网表文件添加进去吗?
  要match,需要对SRAM做什么特殊的处理不?还是formality会自动将之认为是black_box?

请高手解答。。。

网友:
formality中为什么要将reference和impliment中的TOP顶层都要选择为black_box?

有必要这样做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formality中为什么要将reference和impliment中的TOP顶层都要选择为black_box?

这样做对吗?????

楼主:
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在设置顶层的时候,有涉及到将unrevoled 设为black_box或ERROR的选择,
我选择了black_box。。。但不太明白为什么

网友:
能设成黑盒子的就是确定它是正确的,不用去比对的,可以是Memory、Pad等。
要检查所有unrevoled的是否确实不用比对的,或者你也可以把它们的db库调进去,就不会unrevoled了。

网友(2010-12-03):
fm 默认black_box的功能是正确的不用比较,同时默认black_box的输出ref和imp的一致。
fm只比较逻辑到black_box的输入是否等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