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t_boundary_optimization

楼主(2010-10-30):
DC综合时,
1.这个属性是不是一定要设为true?
2.    set_boundary_optimization  $top_design  true
     的具体作用是什么,对综合有什么影响?

网友:
根据需要的,是一个优化策略而已

网友:
是说是否允许DC跨module的边界优化
允许的话,有些没用的端口会被去掉,有些逻辑会被优化的更短,但是有些信号的名字也会丢失

楼主:
是不是说设了可能将不同mudule的边界逻辑优化为一个标准单元来实现功能。。。
不设就只能分开来实现。。。

网友A:
是这样的,DC默认不会跨边界优化

网友(2021-10-20):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DC默认不会跨边界优化

请教一下,如果我这样设:set_boundary_optimization [get_cells "aaaa"],而aaaa下面又包括很多层次,那aaaa下的所有层次都会被打破吗?还是只打破aaaa这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