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

楼主(2010-10-30):
菜鸟求助:
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  -all   -buffer_constant
和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  -all   -buffer_constant   [get_designs  "*"   -hier]
的区别和作用

网友:
第一句话是让每个port都有单独的buffer驱动的意思,
第二句话不知道,估计是做hier设计时用的

楼主:
不设对综合有什么弊端?

网友:
不设对综合没什么影响
主要的影响是布局布线
在布局布线的时候,如果直接连通的线上没有buf会导致一些优化不能进行

楼主:
ls说的是没设综合后的网表中有assign,所以要设避免assign的原因?
如果有违例,布局布线的时候不会根据时序的要求在这种路径上添加buf吗?

网友:
    assign会被解释成一条wire,试想一下,一条路径起点到终点见如果是一个没有cell的wire,会有什么结果?

网友:
两句话没有多大区别的,那一句都可以的

网友:
网表里的assign可以让后端工具加buf去掉。

网友(2011-06-29):
回复 楼主:

第一个是 让直接相连的net之间插buffer
第二个是  这种相连可用于hier cell

网友(2012-09-12):
这个命令主要是解决 有assign时使端口的例化问题,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DC综合后产生过assign的警告,看帮助文档说要加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  -all   -buffer_constant ,目的是在每个输出PORT前加个BUFFER来提高驱动能力吗?APR时在输出PORT前人工插入BUFFER不行吗?

网友(2012-11-01):
回复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网友(2021-05-28):
感谢给位楼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