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econvergent的问题

楼主(2010-10-30):
encounter做布局布线时候,准备要做CTS。
指定好ctstch文件,综合时钟树的时候报如下Error:
Trancing clock  TOP/CLK_MUX/U3/Y
error:Found reconvergent point ....
请问什么样的逻辑会报这个error,这个error主要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mux??

楼主:
是mux,为什么呢

网友:
两个时钟做选择时,把时钟定义在mux后

楼主:
是把clock root定义在mux后了的

网友:
用create_generate_clock

楼主:
时钟选择也要用create_generate_clock?以为分频的时候用这个。。。
这里用是为了避免reconvergent问题吗?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网友(2015-04-15):
能不能再详细一点,还是不太理解。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在report clock structure时,
reconvergent clock path found from this pin: clock_gen/rmmi_rx_clk_gen0/U_RX_LS_SymbolClk_MUX/U_DONT_MUX:Z
而且这个MUX后面明明有很多SINK,但是report到这就不再显示下面的SINK了。
为什么?谢谢!

网友:
ckSynthesis -forceReconvergent啊,
不过现在的clockdesign已经可以搞定这种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