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原理图和版图的引脚总是对应不起来?

楼主(2010-10-30):
如题,DRC没问题,但是在做LVS的时候,总是原理图和版图的PIN对应不起来,总报错,vcc!gnd!IN OUT,总共才4个pin,两个的名字绝对是一样的,而且我用assura来run lvs时全部正确,可是就是用calibre出问题。我生成pin的方法是在Layout Edit里面creat->pin,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里面设置terminal names,mode使用sharp pin,然后设置一下display pin name,其中layer选择metal1 pn。
    望高人指点~~

楼主:
问题找到了一半,就是最后那个metal1 pn被我选成了metal1 dg,这样的话vcc!和gnd!的问题解决了,但是那个IN和OUT还是对不上号,我发现在calibre生成的版图的网表中根本就没有IN和OUT,但是怎么改进呢?怎样让网表正确呢?当然我也可以从CIW窗口中来生成layout的stream,但是既然calibre里面生成错误肯定还是我画pin的方法或者过程有问题呀~
    请高人指点~~~

楼主:
又没人回答,但是我已经搞定了,解决了后就感觉很简单了,都是很弱智的错误,之所以pin有错误,我当初也是跟着一个英文的教程一步一步做的,但是结果就是象我上面说的,原来那个教程并不是完全正确,才导致了我的错误。
我用他的方法生成PIN,选中了display pin name,他的教程里面将pin name放在空白处,问题就出在这里,pin name必须仿真我连接pin的金属层上面,仿真才能正确!
这是个很小很微不足道的问题,就是放置的位置错了,而且我没有发现任何资料有说到这点~我想,要是有个人教我,2秒钟就解决了问题,但是我一个人自学,确花了我2天找出这个毛病~
强烈建议各位加强交流,不要保守,帮助帮助我们这些后来人~~

楼主:
不对,还是有毛病,虽然DRC、LVS都通过了,但是PEX时确有警告说无法创建端口,原因是在symbol中没有发现匹配的terminal,导致最后仿真时总是不能创建netlist而失败~
到底应该怎样创建PIN?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
Assura和Calibre认pin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后者认label前者一定要有pin layer
注意你的工艺里对这些东西的定义

网友:
云  听糊涂了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原理图里面的vdd!和gnd!是小写的,但是在calibre里面的PEX完后提取的netlist变成大写的VDD!和GND!,然后两个就连不到一起来,就出错了,请指点~~~

楼主:
大小写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在rule文件中加几句话就可以了,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如果不行可以再加两句,
LAYOUT PRESERVE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YES

网友(2011-05-30):
我用的是calibre,现在也出现这样的问题,请问如何解决?
谢谢了!

网友:
楼主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人带一下!!
不知道贵公司实力如何?

网友:
左右的尺寸不对

网友(2015-07-04):
有内有解决方案啊。我也与带着个问题,不知到怎么解决啊

网友(2015-08-22):
回复 网友A:

   最后应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左右哪里的尺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