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全差分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 带宽问题

楼主(2010-10-30):
求高手指点迷津:小弟的设计如下
M11的电流是2mA  宽长比240um/0.2um
M1和M2的电流都是1mA,宽长比220um/0.2um
M7,M8,M9,M10宽长比都是220um/0.2um 支路电流为1mA
M3,M4宽长比6.5um/0.2um 支路电流为1mA
M5,M6宽长比60um/0.2um 支路电流为2mA
Vb5=Vb3=1.1V;Vb2=VinN=ViP=0.8V;
Vb1=1.2V;Vb4=0.7V
采用的是tsmc18rf的工艺,N管的开启电压是0.5V,P的是负的0.5V
Kp`=371uA/V*V  Kn=80uA/V*V
我在进行交流仿真时,加4pF的负载电容,结果单位增益带宽只有167MHz。但是按照Allen书上P247的设计公式
计算的理论值是2.5GHz 两者差别太大了 小弟我找了一个多星期都没搞定 查不出原因啊 希望高手指点迷津啊
其中gm1=10mS。 感激不尽啊

网友:
你的CMFB呢

网友:
你没有错,单位增益带宽只能做到几百兆级别的。

网友:
晕,自己书不仔细看!还要埋怨书
你算出来的是2.5G rad/s,再除2*pai就是理论值
况且看你的电路设计的不咋样,怎么可能接近理论值呢
而且你的kn kp写反了吧
cascode管size 6.5um/0.2um 写错了么?

网友:
楼上强大,膜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尊敬的fuyibin:
             您好!
             1 衷心心感谢您关注我的贴子,并且指出了错误,这使我受益良多。祝您工作顺利 身体安康!
             2 我的折叠共源共栅运放(这种结构是不能改变的)设计的目标是 单位增益带宽是500MHz,增益是40dB,负载电容是4pF
尾电流是2mA。我本人调了若干时间没有调出来,同时也参阅了很多的论文,觉得他们的带宽貌似很容易就达到了1GHz以上的,我很郁闷。
             3 按照您的指导,我把M3 M4的宽长比改为40um/0.2um,然后把负载电容改成2pF。仿真的结果是 增益为45dB,单位增益带宽为636MHz。这个结果是单端输出的。
             4 但是令我很困惑的是 如果将单端输出该为双端输出(全差分结构)后,结果就变了仿真的结果是 增益为40dB,单位增益带宽为327MHz.然后我试图用优化器来优化但是没有达到单端输出的带宽和增益,原因正在寻找中。。。。。。。。。。
             5 调全差分很痛苦 因为输出端的电压无法稳定 所以静态工作点难调。期盼高手能给出好的方法  多谢
             6 您是否有好的方法可以提高带宽,或者是提高增益。或者是又比较好的方法调全差分电路。或者是我应该改变各个管子的偏置电压?
             7  祝您开心快乐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3kwg
    我个人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并不需要加CMFB,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而且我的CMFB比较恶心,因为是SC-cmfb,网上说用pss+pac可以仿开关电容电路的AC特性
但是小弟我一直都不知道该如何防,比如说pss和pac各项参数的设置问题。虽然有看帮助文档
但是仿真的结果让我无法接受啊。用pss+pac仿真唯一成功的案例是  是仿一阶低通滤波器,确实成功了

网友:
回复  fuyibin

尊敬的fuyibin:
             您好!
             1 衷心心感谢您关注我的贴子,并且 ...
引用 网友C:

亲爱地童鞋:

1. 给你的电路用电流镜偏置吧,别再用电压偏置了,否则调不出来啥东西的。
2. 给你的电路加个共模反馈吧,不然输出点会飘到月球上去的,先随便找一个,比如gray最后一章讲的那样。然后再把DC工作点调好。
3. 为什么对L=200n这样情有独钟呢?电流镜管的L要取大一点,比如搞个1um,1.5um啥的,cascode管呢,200nm还OK。

一言难尽,多搞几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尊敬的goodsilicon
        您好!
        1 谢谢您对给我的指导,祝福您身体安康,开心快乐。
        2 在您的建议和指导下 我居然神奇般地把电路的增益调到了43dB,带宽是579MHz
        3 关于管子的L=0.2um原因是:我准备把这个全差分运放用到采样保持电路中,为了使达到很快的速度,所以把L=0.2um
采样保持电路是翻转型的。该
采样保持电路将被用到10bit 50MHz pipeline ADC中。
        4 我的毕设准备是作
10bit 50MHz pipeline ADC的 但是发现自己能力有限 ,身边的软硬件条件有限,所以可能只作一个采样保持电路
如果后面时间够的话 我在把
10bit 50MHz pipeline ADC的其它部分搞一搞。
         5 同时谢谢各位热心网友的关注和支持 你们给了我莫大的帮助  谢谢!
         6 我要接着优化一下

网友:
40dB的增益,怎么能够10bit用呢?
至少也得66dB吧?

网友:
他如果做SH,也许可以,unit gain,
只要THD可以就差不多可以,但是通常来说还是希望open loop gain高一点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全部的结构

全部的结构

这是全部的结构 ,其中BP和BN也是折叠共源共栅结构 我准备在这个接下来的时间调
BP 和 BN 然后整个运放的增益>85dB 单位增益带宽>500MHz

多谢 fuyibin和goodsilicon 的关注 如果整个运放跳出来了  我会告诉各位热心的网友的

谢谢大家

网友:
嗯,越来越靠谱了。

网友:
LZ 没怎么做过吧,
全差分运放肯定需要共模反馈的啊

不加共模反馈,你现在设计的东西没有一点意义。
而且非常难调,共模反馈也不是很难加的把。

如果要提高单位增益带宽,将差分输出对管的Gm增加,
这个运放的带宽是Gm/CL

网友:
好有感觉啊 几位先生继续讨论,很有长进

楼主:
LZ 没怎么做过吧,
全差分运放肯定需要共模反馈的啊

不加共模反馈,你现在设计的东西没有一点意义。
而 ...
引用 网友E:

谢谢您的关注 我的主运放的CMFB是用的SC-CMFB,然后我也用理想的原件代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我的主运放和辅运放在一起仿真的结果 但是现在遇到的问题 如何从图中找主次极点的位置,因为增益提高型放大器要求
b*GBW_main<GBW_booster<主运放的次极点。
其中b为反馈系数
我的主运放单独仿真的时候 gain=43.77dB,Unity Bandwidth=579MHz
辅助运放BN           gain=45.7dB,Unity Bandwidth=4.258GHz
辅助运放BP           gain=45.83dB,Unity Bandwidth=1.73GHz

1跪求高手指点 如何才能从图上中 找到主极点和次极点的位置
2 对于BP和BN 是否要在其输出端加上电容,以使他们的  Unity Bandwidth小于主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579MHz
3 如果需要加的话,学生我还有一点不明白 从上图中可以明显的看出 在整个系统仿真时的BP和BN的Unity Bandwidth已经
明显小于主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579MHz,若 再在其输出端加上电容的话,BP和BN的Unity Bandwidth不是会更小吗?

希望有高手能够解答我的疑惑

网友:
考虑速度的话只把cascode管的长取0.2um就可以了, M5 M6 M9 M10管的长可以取大些。

网友:
1. 仿真零极点,报告一下就知道了。
2. 辅助运放输出端要接一定的负载电容。
3. 满足上面极点的大小关系后就可以防止运放在单位增益带宽内出现零极点对,这零极点对会导致运放不稳定。

楼主:
1. 仿真零极点,报告一下就知道了。
2. 辅助运放输出端要接一定的负载电容。
3. 满足上面极点的大小关系后 ...
引用 网友F:

这是您要的pz仿真的结果
pz仿真的设置为:
1 输入和输出都是选的单端的,我不知道这个是否会有影响
2 seep variable 我选的是Frequency
3 Add Specific Points 我填的是1G  因为我不知道这一项是什么意思
4“Warning from spectre during PZ analysis `pz'.
    BSIM3v3 MOS Transistor - frequency dependent components are present in the circuit,
    approximated as AC equivalents at sweeping frequency for pz analysis.

5
Warning from spectre at freq = 1 GHz during PZ analysis `pz'.
    Arithmetic exception in analysis `pz'

一直没整明白4,5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
求高手指点
不胜感激

Command line:
    /eda/cadence/mmsim611/tools.lnx86/spectre/bin/32bit/spectre -env  \
        artist5.1.0 +escchars +log ../psf/spectre.out +inter=mpsc  \
        +mpssession=spectre0_3377_18 -format sst2 -raw ../psf  \
        +lqtimeout 900 -maxw 5 -maxn 5 input.scs
spectre pid = 7204

Loading /eda/cadence/mmsim611/tools.lnx86/cmi/lib/4.0/libinfineon_sh.so ...
Loading /eda/cadence/mmsim611/tools.lnx86/cmi/lib/4.0/libnortel_sh.so ...
Loading /eda/cadence/mmsim611/tools.lnx86/cmi/lib/4.0/libphilips_sh.so ...
Loading /eda/cadence/mmsim611/tools.lnx86/cmi/lib/4.0/libsparam_sh.so ...
Loading /eda/cadence/mmsim611/tools.lnx86/cmi/lib/4.0/libstmodels_sh.so ...
spectre (ver. 6.1.0.151 -- 26 May 2006).
Includes RSA BSAFE(R) Cryptographic or Security Protocol Software from RSA Security, Inc.

Simulating `input.scs' on ic at 10:53:28 AM, Fri Nov 5, 2010.
Using new Spectre Parser.

Circuit inventory:
              nodes 98
          equations 357
            bsim3v3 127
          capacitor 4
            isource 3
           resistor 2
               vcvs 1
            vsource 4

Entering remote command mode using MPSC service (spectre, ipi, v0.0, spectre0_3377_18, ).

*****************************************
PZ Analysis `pz': freq = (1 GHz -> 1 GHz)
*****************************************

Warning from spectre during PZ analysis `pz'.
    BSIM3v3 MOS Transistor - frequency dependent components are present in the circuit,
    approximated as AC equivalents at sweeping frequency for pz analysis.

                      Poles (Hz)

           Real                       Imaginary                 Qfactor

   1   -2.60147e+04                  0.00000e+00              5.00000e-01
   2   -6.46276e+07                  0.00000e+00              5.00000e-01
   3   -1.26011e+08              +/- 2.18748e+07              5.07478e-01
   4   -3.77911e+07              +/- 1.32293e+08              1.82033e+00
   5   -1.09887e+08              +/- 1.33416e+08              7.86460e-01
   6   -1.25225e+08              +/- 1.70516e+08              8.44713e-01
   7   -2.43349e+08              +/- 6.44778e+07              5.17253e-01
   8   -2.50176e+08              +/- 3.77051e+07              5.05647e-01
   9   -3.20005e+08                  0.00000e+00              5.00000e-01
  10   -3.41166e+08              +/- 1.88031e+08              5.70911e-01
  11   -2.93042e+08              +/- 3.91997e+08              8.35075e-01
  12   -4.89829e+08                  0.00000e+00              5.00000e-01
  13   -4.96485e+08              +/- 5.46315e+05              5.00000e-01
  14   -5.67843e+08                  0.00000e+00              5.00000e-01
  15   -5.87052e+08                  0.00000e+00              5.00000e-01
  16   -5.91534e+08                  0.00000e+00              5.00000e-01
  17   -7.68400e+08                  0.00000e+00              5.00000e-01
  18   -8.17298e+08              +/- 1.64192e+08              5.09990e-01
  19   -8.20451e+08              +/- 1.62648e+08              5.09730e-01
  20   -1.01835e+09                  0.00000e+00              5.00000e-01
  21   -1.19012e+09                  0.00000e+00              5.00000e-01
  22   -1.24813e+09                  0.00000e+00              5.00000e-01
  23   -5.79299e+08              +/- 1.20620e+09              1.15493e+00
  24   -1.43507e+09                  0.00000e+00              5.00000e-01
  25   -2.07617e+09                  0.00000e+00              5.00000e-01
  26   -1.35930e+09              +/- 2.12203e+09              9.26972e-01
  27   -2.77139e+09                  0.00000e+00              5.00000e-01
  28   -2.82584e+09                  0.00000e+00              5.00000e-01
  29   -3.61200e+09                  0.00000e+00              5.00000e-01
  30   -3.78853e+09              +/- 2.60795e+08              5.01183e-01
  31   -3.81654e+09                  0.00000e+00              5.00000e-01
  32   -3.87942e+09              +/- 7.82125e+08              5.10060e-01
  33   -4.05294e+09                  0.00000e+00              5.00000e-01
  34   -3.91312e+09              +/- 1.85745e+09              5.53470e-01
  35   -4.70587e+09                  0.00000e+00              5.00000e-01
  36   -6.35037e+09                  0.00000e+00              5.00000e-01
  37   -7.66266e+09                  0.00000e+00              5.00000e-01
  38   -7.81104e+09                  0.00000e+00              5.00000e-01
  39   -8.26124e+09                  0.00000e+00              5.00000e-01

                      Zeros (Hz)
                      at V(Vout_N,0)/V5

           Real                       Imaginary                 Qfactor

   1   -6.46179e+07                  0.00000e+00              5.00000e-01
   2   -1.25810e+08              +/- 2.18787e+07              5.07504e-01
   3   -4.19785e+07              +/- 1.38220e+08              1.72057e+00
   4   -1.09898e+08              +/- 1.33353e+08              7.86191e-01
   5   -1.25247e+08              +/- 1.70525e+08              8.44647e-01
   6   -2.50201e+08              +/- 3.76936e+07              5.05642e-01
   7   -2.45670e+08              +/- 6.48268e+07              5.17115e-01
   8   -3.24902e+08                  0.00000e+00              5.00000e-01
   9   -3.45335e+08              +/- 1.87223e+08              5.68754e-01
  10   -2.93097e+08              +/- 3.91978e+08              8.34949e-01
  11   -4.92229e+08                  0.00000e+00              5.00000e-01
  12   -4.96222e+08              +/- 1.16203e+06              5.00001e-01
  13   -5.51051e+08                  0.00000e+00              5.00000e-01
  14   -5.86218e+08                  0.00000e+00              5.00000e-01
  15   -5.88923e+08                  0.00000e+00              5.00000e-01
  16   -7.59055e+08                  0.00000e+00              5.00000e-01
  17   -8.17397e+08              +/- 1.64146e+08              5.09982e-01
  18   -8.20484e+08              +/- 1.62519e+08              5.09714e-01
  19   -1.01913e+09                  0.00000e+00              5.00000e-01
  20   -1.19758e+09                  0.00000e+00              5.00000e-01
  21   -1.24839e+09                  0.00000e+00              5.00000e-01
  22   -5.74868e+08              +/- 1.20622e+09              1.16218e+00
  23   -1.40322e+09                  0.00000e+00              5.00000e-01
  24   -2.07437e+09                  0.00000e+00              5.00000e-01
  25   -2.77444e+09                  0.00000e+00              5.00000e-01
  26   -2.16839e+09              +/- 1.73329e+09              6.40108e-01
  27   -2.82637e+09                  0.00000e+00              5.00000e-01
  28   -3.61085e+09                  0.00000e+00              5.00000e-01
  29   -3.70960e+09              +/- 6.47421e+08              5.07558e-01
  30   -3.80338e+09                  0.00000e+00              5.00000e-01
  31   -3.80555e+09              +/- 2.76872e+08              5.01322e-01
  32   -4.04352e+09                  0.00000e+00              5.00000e-01
  33   -4.84808e+09              +/- 2.87862e+09              5.81498e-01
  34   -6.33992e+09                  0.00000e+00              5.00000e-01
  35   -6.99481e+09                  0.00000e+00              5.00000e-01
  36   -7.66429e+09                  0.00000e+00              5.00000e-01

Constant factor =  3.09167e+27

DC gain =  2.23628e+01

Accumulated DC solution time = 30 ms.
Intrinsic pz analysis time = 2.77 s.

Warning from spectre at freq = 1 GHz during PZ analysis `pz'.
    Arithmetic exception in analysis `pz' .

Total time required for pz analysis `pz' was 2.8 s.

*****************************************
AC Analysis `ac': freq = (1 Hz -> 10 GHz)
*****************************************
Trying `homotopy = gmin'.
    ac: freq = 2.512 Hz       (4 %), step = 927 mHz         (2 %)
    ac: freq = 6.31 Hz        (8 %), step = 2.329 Hz        (2 %)
    ac: freq = 25.12 Hz      (14 %), step = 9.27 Hz         (2 %)
    ac: freq = 63.1 Hz       (18 %), step = 23.29 Hz        (2 %)
    ac: freq = 251.2 Hz      (24 %), step = 92.7 Hz         (2 %)
    ac: freq = 631 Hz        (28 %), step = 232.9 Hz        (2 %)
    ac: freq = 2.512 kHz     (34 %), step = 927 Hz          (2 %)
    ac: freq = 6.31 kHz      (38 %), step = 2.329 kHz       (2 %)
    ac: freq = 25.12 kHz     (44 %), step = 9.27 kHz        (2 %)
    ac: freq = 63.1 kHz      (48 %), step = 23.29 kHz       (2 %)
    ac: freq = 251.2 kHz     (54 %), step = 92.7 kHz        (2 %)
    ac: freq = 631 kHz       (58 %), step = 232.9 kHz       (2 %)
    ac: freq = 2.512 MHz     (64 %), step = 927 kHz         (2 %)
    ac: freq = 6.31 MHz      (68 %), step = 2.329 MHz       (2 %)
    ac: freq = 25.12 MHz     (74 %), step = 9.27 MHz        (2 %)
    ac: freq = 63.1 MHz      (78 %), step = 23.29 MHz       (2 %)
    ac: freq = 251.2 MHz     (84 %), step = 92.7 MHz        (2 %)
    ac: freq = 631 MHz       (88 %), step = 232.9 MHz       (2 %)
    ac: freq = 2.512 GHz     (94 %), step = 927 MHz         (2 %)
    ac: freq = 6.31 GHz      (98 %), step = 2.329 GHz       (2 %)
Accumulated DC solution time = 130 ms.
Intrinsic ac analysis time = 130 ms.
Total time required for ac analysis `ac' was 260 ms.

******************
DC Analysis `dcOp'
******************
Important parameter values:
    reltol = 1e-03
    abstol(V) = 1 uV
    abstol(I) = 1 pA
    temp = 27 C
    tnom = 27 C
    tempeffects = all
    gmin = 1 pS
    maxrsd = 0 Ohm
    mos_method = s
    mos_vres = 50 mV
Convergence achieved in 2 iterations.
Total time required for dc analysis `dcOp' was 20 ms.

dcOpInfo: writing operating point information to rawfile.
modelParameter: writing model parameter values to rawfile.
element: writing instance parameter values to rawfile.
outputParameter: writing output parameter values to rawfile.
designParamVals: writing netlist parameters to rawfile.
primitives: writing primitives to rawfile.
subckts: writing subcircuits to rawfile.

*****************************************
PZ Analysis `pz': freq = (1 GHz -> 1 GHz)
*****************************************

Warning from spectre during PZ analysis `pz'.
    BSIM3v3 MOS Transistor - frequency dependent components are present in the circuit,
    approximated as AC equivalents at sweeping frequency for pz analysis.

                      Poles (Hz)

           Real                       Imaginary                 Qfactor

   1   -2.60147e+04                  0.00000e+00              5.00000e-01
   2   -6.46276e+07                  0.00000e+00              5.00000e-01
   3   -1.26011e+08              +/- 2.18748e+07              5.07478e-01
   4   -3.77911e+07              +/- 1.32293e+08              1.82033e+00
   5   -1.09887e+08              +/- 1.33416e+08              7.86460e-01
   6   -1.25225e+08              +/- 1.70516e+08              8.44713e-01
   7   -2.43349e+08              +/- 6.44778e+07              5.17253e-01
   8   -2.50176e+08              +/- 3.77051e+07              5.05647e-01
   9   -3.20005e+08                  0.00000e+00              5.00000e-01
  10   -3.41166e+08              +/- 1.88031e+08              5.70911e-01
  11   -2.93042e+08              +/- 3.91997e+08              8.35075e-01
  12   -4.89829e+08                  0.00000e+00              5.00000e-01
  13   -4.96485e+08              +/- 5.46315e+05              5.00000e-01
  14   -5.67843e+08                  0.00000e+00              5.00000e-01
  15   -5.87052e+08                  0.00000e+00              5.00000e-01
  16   -5.91534e+08                  0.00000e+00              5.00000e-01
  17   -7.68400e+08                  0.00000e+00              5.00000e-01
  18   -8.17298e+08              +/- 1.64192e+08              5.09990e-01
  19   -8.20451e+08              +/- 1.62648e+08              5.09730e-01
  20   -1.01835e+09                  0.00000e+00              5.00000e-01
  21   -1.19012e+09                  0.00000e+00              5.00000e-01
  22   -1.24813e+09                  0.00000e+00              5.00000e-01
  23   -5.79299e+08              +/- 1.20620e+09              1.15493e+00
  24   -1.43507e+09                  0.00000e+00              5.00000e-01
  25   -2.07617e+09                  0.00000e+00              5.00000e-01
  26   -1.35930e+09              +/- 2.12203e+09              9.26972e-01
  27   -2.77139e+09                  0.00000e+00              5.00000e-01
  28   -2.82584e+09                  0.00000e+00              5.00000e-01
  29   -3.61200e+09                  0.00000e+00              5.00000e-01
  30   -3.78853e+09              +/- 2.60795e+08              5.01183e-01
  31   -3.81654e+09                  0.00000e+00              5.00000e-01
  32   -3.87942e+09              +/- 7.82125e+08              5.10060e-01
  33   -4.05294e+09                  0.00000e+00              5.00000e-01
  34   -3.91312e+09              +/- 1.85745e+09              5.53470e-01
  35   -4.70587e+09                  0.00000e+00              5.00000e-01
  36   -6.35037e+09                  0.00000e+00              5.00000e-01
  37   -7.66266e+09                  0.00000e+00              5.00000e-01
  38   -7.81104e+09                  0.00000e+00              5.00000e-01
  39   -8.26124e+09                  0.00000e+00              5.00000e-01

                      Zeros (Hz)
                      at V(Vout_N,0)/V5

           Real                       Imaginary                 Qfactor

   1   -6.46179e+07                  0.00000e+00              5.00000e-01
   2   -1.25810e+08              +/- 2.18787e+07              5.07504e-01
   3   -4.19785e+07              +/- 1.38220e+08              1.72057e+00
   4   -1.09898e+08              +/- 1.33353e+08              7.86191e-01
   5   -1.25247e+08              +/- 1.70525e+08              8.44647e-01
   6   -2.50201e+08              +/- 3.76936e+07              5.05642e-01
   7   -2.45670e+08              +/- 6.48268e+07              5.17115e-01
   8   -3.24902e+08                  0.00000e+00              5.00000e-01
   9   -3.45335e+08              +/- 1.87223e+08              5.68754e-01
  10   -2.93097e+08              +/- 3.91978e+08              8.34949e-01
  11   -4.92229e+08                  0.00000e+00              5.00000e-01
  12   -4.96222e+08              +/- 1.16203e+06              5.00001e-01
  13   -5.51051e+08                  0.00000e+00              5.00000e-01
  14   -5.86218e+08                  0.00000e+00              5.00000e-01
  15   -5.88923e+08                  0.00000e+00              5.00000e-01
  16   -7.59055e+08                  0.00000e+00              5.00000e-01
  17   -8.17397e+08              +/- 1.64146e+08              5.09982e-01
  18   -8.20484e+08              +/- 1.62519e+08              5.09714e-01
  19   -1.01913e+09                  0.00000e+00              5.00000e-01
  20   -1.19758e+09                  0.00000e+00              5.00000e-01
  21   -1.24839e+09                  0.00000e+00              5.00000e-01
  22   -5.74868e+08              +/- 1.20622e+09              1.16218e+00
  23   -1.40322e+09                  0.00000e+00              5.00000e-01
  24   -2.07437e+09                  0.00000e+00              5.00000e-01
  25   -2.77444e+09                  0.00000e+00              5.00000e-01
  26   -2.16839e+09              +/- 1.73329e+09              6.40108e-01
  27   -2.82637e+09                  0.00000e+00              5.00000e-01
  28   -3.61085e+09                  0.00000e+00              5.00000e-01
  29   -3.70960e+09              +/- 6.47421e+08              5.07558e-01
  30   -3.80338e+09                  0.00000e+00              5.00000e-01
  31   -3.80555e+09              +/- 2.76872e+08              5.01322e-01
  32   -4.04352e+09                  0.00000e+00              5.00000e-01
  33   -4.84808e+09              +/- 2.87862e+09              5.81498e-01
  34   -6.33992e+09                  0.00000e+00              5.00000e-01
  35   -6.99481e+09                  0.00000e+00              5.00000e-01
  36   -7.66429e+09                  0.00000e+00              5.00000e-01

Constant factor =  2.29334e+27

DC gain =  1.65883e+01

Accumulated DC solution time = 10 ms.
Intrinsic pz analysis time = 2.61 s.

Warning from spectre at freq = 1 GHz during PZ analysis `pz'.
    Arithmetic exception in analysis `pz' .

Total time required for pz analysis `pz' was 2.62 s.

*****************************************
AC Analysis `ac': freq = (1 Hz -> 10 GHz)
*****************************************
    ac: freq = 2.512 Hz       (4 %), step = 927 mHz         (2 %)
    ac: freq = 6.31 Hz        (8 %), step = 2.329 Hz        (2 %)
    ac: freq = 25.12 Hz      (14 %), step = 9.27 Hz         (2 %)
    ac: freq = 63.1 Hz       (18 %), step = 23.29 Hz        (2 %)
    ac: freq = 251.2 Hz      (24 %), step = 92.7 Hz         (2 %)
    ac: freq = 631 Hz        (28 %), step = 232.9 Hz        (2 %)
    ac: freq = 2.512 kHz     (34 %), step = 927 Hz          (2 %)
    ac: freq = 6.31 kHz      (38 %), step = 2.329 kHz       (2 %)
    ac: freq = 25.12 kHz     (44 %), step = 9.27 kHz        (2 %)
    ac: freq = 63.1 kHz      (48 %), step = 23.29 kHz       (2 %)
    ac: freq = 251.2 kHz     (54 %), step = 92.7 kHz        (2 %)
    ac: freq = 631 kHz       (58 %), step = 232.9 kHz       (2 %)
    ac: freq = 2.512 MHz     (64 %), step = 927 kHz         (2 %)
    ac: freq = 6.31 MHz      (68 %), step = 2.329 MHz       (2 %)
    ac: freq = 25.12 MHz     (74 %), step = 9.27 MHz        (2 %)
    ac: freq = 63.1 MHz      (78 %), step = 23.29 MHz       (2 %)
    ac: freq = 251.2 MHz     (84 %), step = 92.7 MHz        (2 %)
    ac: freq = 631 MHz       (88 %), step = 232.9 MHz       (2 %)
    ac: freq = 2.512 GHz     (94 %), step = 927 MHz         (2 %)
    ac: freq = 6.31 GHz      (98 %), step = 2.329 GHz       (2 %)
Accumulated DC solution time = 40 ms.
Intrinsic ac analysis time = 130 ms.
Total time required for ac analysis `ac' was 170 ms.

******************
DC Analysis `dcOp'
******************
Important parameter values:
    reltol = 1e-03
    abstol(V) = 1 uV
    abstol(I) = 1 pA
    temp = 27 C
    tnom = 27 C
    tempeffects = all
    gmin = 1 pS
    maxrsd = 0 Ohm
    mos_method = s
    mos_vres = 50 mV
Convergence achieved in 2 iterations.
Total time required for dc analysis `dcOp' was 10 ms.

dcOpInfo: writing operating point information to rawfile.
modelParameter: writing model parameter values to rawfile.
element: writing instance parameter values to rawfile.
outputParameter: writing output parameter values to rawfile.
designParamVals: writing netlist parameters to rawfile.
primitives: writing primitives to rawfile.
subckts: writing subcircuits to rawfile.

网友:
一起学习吧。。。要学的还很多啊。。。。。

网友:
1. 输出可以选单端。
2. “Sweep Variable”里不用选,又不是扫描。直接跑完后print一下Pole-Zero Summary 就可以了。

网友:
用电流偏置好

网友:
说的都好

网友:
加个gainboost吧

网友:
电源是1.8V?

网友:
增加带宽的话,要增加输入管的宽长比和VOD的值,但是VOD的值不要过小,虽然实际中亚阈值导通的输入管也流片可用了,还是存在一些可靠性的问题。另外,你的带宽算的是2*pi*fu的,负载电容4pf的话带宽要做到1G以上很难啊~~~~~

楼主:
多谢楼上的热心人士
我的电源电压是1.8V   我的设计电容是偏大了点 我有从整个系统的观点考虑了
一下 负载电容可以定在2pF 不能比这个更小了。然后我通过自己的摸索也知道
次极点在仿真图上的位置了
然后现在的问题是 +SR=320V/us  —SR=300V/us
然后 settleTime=12.8nS   离我的SR=500V/us和
settleTime=9nS  有点差距啊
我现在整个的增益是87dB GBW=600MHz
哎 纠结中  用Spectre 测SR 和 settleTime还是不清楚啊
希望有高手指点

网友(2011-04-02):
受益良多!

网友:
一个folded cascode居然搞了这么久

网友(2012-12-05):
觉得你的管子尺寸不合理,L太小,宽长比太大会让版图设计有困难,还有注意匹配问题

网友:
GBW 除了第一级 gm/Cc 以外 应该还是要考虑到 其他寄生电容的吧, 你把管子尺寸搞那么大,公式中有没有把寄生电容算进去!

网友:
很不错的讨论,mark一下

网友:
这个帖子的讨论不错,收获良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1.首先你的SR上不去跟你的偏置电流和负载电容都有关系,把尾电流搞大一点SR就可以上去了。2.500M的带宽有点小吧。。。。

网友:
LZ加油我的毕设也做的这个。。。。有机会交流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是研究生毕设吗,我也在做采样保持电路,但是pss+pnoise仿真总是很模糊,不知对不对,参数设置不理解,你对pss和pnoise仿真熟吗,开关电容电路的噪声分析怎么仿真啊

网友(2017-04-28):
您好,请问还保留了这共源共栅的设计计算过程和思路吗?我最近也做这个设计,仿真不出结果。能否解答一下疑问?

网友(2017-07-11):
回复 网友D:

   弱弱的问一下,直接给电压偏置调和电流偏置调的区别在哪里呀?

网友:
回复 网友G:

   区别应该在直接给电压偏置,PVT电流变化大

网友(2025-03-24):
mark,前辈的讨论值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