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TA设计不同工艺角和温度下,增益等参数变化很大怎么办?

楼主(2010-10-31):
问题就如题了

网友:
可以看看在某些corner下是不是有些关键的管子已经从原先的saturation region跑到linear region去了

网友:
有的电路结构式可以抗击PVT的变化,有的结构在pvt变化时变得很多,你的很大是变化的百分比多少?
只要在性能容许范围之内,这种变化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