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encouter 修timing

楼主(2010-10-31):
请问各位大侠:
      在pre-cts or post-cts post-route 过程中如果出现一个或者几个path的timing 问题,请问如何一个一个的node2node的修
这种有问题的路径呢?

       浏览过一个名为timing closure的文档,不知是否可以用这里面的脚本或者命令来run timing的优化呢?
      这里介绍一个命令为:runN2NOpt。但是不知道如何使用。
       需要说明的这个文档也只是浏览了一下,所以可能并没有看完整,不妥之处,请大侠们见谅!

网友:
只有几条的话就手动修吧,resize或者moveInst,也可以让工具试着修下看看:optDesign -incr

网友:
想知道具体点的

网友:
在修之前,先考虑Timing Correlation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