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FPGA中遇到的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10-31):
在FPGA中遇到的一个奇怪的问题!我在Stratix II GX 中要实现这样一个功能:用20M时钟采集100路数据,然后将这些数据组成每字节10bit,每11字节一帧的数据,其中包括一个帧头。这帧数据每字节速率是220M,通过一个GXB将这帧数据变成串行数据,然后再在另一块FPGA中通过GXB将串行数据解串,还原成一帧数据,最后将这帧数据还原为100路数据。通过功能仿真,采集出来的100路数据与还原出来的100路数据完全一样,但是实际上却发现数据连续相差一个bit。如下图所示(这个图是我临时画的示意图,他表示一帧数据有一部分错位了)。有人说这是由于tco 与tsu未满足所致,但通过静态时序分析器没有发现时序违规的现象!

请牛人帮助解决一下!
谢谢了!

网友:
这个情况以前遇到过,应该有可能alter的gxb再接收数据时,高低字节错位引起的,所以你要现在sigal tap中查看gxb接收回的数据与发送数据是否错位。

楼主:
数据是一帧数据错位,比如一帧数据有十个字节,前面5个字节与后面5个字节的数据相位相差一个周期,每个字节内的数据位之间没有相位差。这也是gxb的 问题?

网友:
你是不是没有使用gxb的8b/10b编码转换器吧,给gtx一次发送的是多少bit? 20bit吧?

楼主:
给GXB发送的是10bit的数据,功能仿真的时候可以看到发送与接收到的数据完全一样. 只是在用示波器来看发送与接收的信号时发现,从同一个GXB中出来的数据,发送的数据与接收的数据的相位不完全相同,有的会相差一个周期(采样数据的周期)。

网友:
没用过ALTER不太清楚你的问题,我也从字面上不理解你所说的。感觉是你误解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给gxb的数据是10bit,你是每个周期给gxb的数据是10bit吧,哪你屏蔽了8b/10b编码功能了吧?你gxb跑多少M,你指定没有指定common code,指定了的话,指定的是那个common code

楼主:
我所使用的GXB的协议是Basic,自动屏蔽了8b/10b编码功能,GXB输入时钟是260M,您说的common code是不是word alignment pattern?我用的是k28.5- ,即0101111100。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所使用的GXB的协议是Basic,自动屏蔽了8b/10b编码功能,GXB输入时钟是260M,您说的common code是不是word alignment pattern?我用的是k28.5- ,即01011111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使用的basic协议,我不了解,但是能否简要说明一下,该协议的中common是怎么插入的,可否将的情况具体说一下,我们可以通过email交流,zhangbinsniper4@gamil.com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发邮件到你这个邮箱    zhangbinsniper4@gamil.com
但是老是被退信,这个邮箱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的邮箱是zhangbinsniper4@gmail.com  ,上次把后缀写错了

网友:
感觉GXB发送的数据虽然从源端看起来正确,但是不代表接收端就能接收正确,建议调一调发送端的时钟信号,可以试试时钟沿对准数据中部,而不是对准数据边沿,只是建议,哈哈

网友:
采集有没有进行锁存?

网友:
选择BASIC就会禁止8B10B吗?发端和收端的GXB pll时钟应该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牛人,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