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是神马功耗报告。。。。欢迎用过PTPX进来讨论!

楼主(2010-10-31):
熟悉PTPX工具的帮我看看,这个功耗报告的意思是说我的芯片功耗有12瓦特吗? 为什么Sequential/Internal Power会这么大?
出现这种异常,有什么可能的原因吗?

Attributes
  ----------
      i  -  Including register clock pin internal power
      u  -  User defined power group

                        Internal  Switching  Leakage    Total
Power Group             Power     Power      Power      Power   (     %)  Attrs
--------------------------------------------------------------------------------
io_pad                  8.537e-04 1.717e-06 4.199e-03 5.055e-03 ( 0.04%)
memory                  7.305e-03 1.769e-06 2.632e-04 7.570e-03 ( 0.06%)
black_box               3.994e-12 4.460e-07    0.0000 4.460e-07 ( 0.00%)
clock_network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 0.00%)  i
register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 0.00%)
combinational              0.0473    0.0674 3.491e-06    0.1147 ( 0.88%)
sequential                12.9002 8.735e-04 2.282e-06   12.9010 (99.02%)

  Net Switching Power  =    0.0683   ( 0.52%)
  Cell Internal Power  =   12.9556   (99.44%)
  Cell Leakage Power   = 4.468e-03   ( 0.03%)
                         ---------
Total Power            =   13.0283  (100.00%)

X Transition Power     = 2.404e-06
Glitching Power        = 5.876e-04

Peak Power             =  247.7877
Peak Time              = 21126579.250

网友:
靠,你的功耗好大啊!!
呵呵,随便问问,你读入saif文件或者vcd文件了吗?
不然默认的toggle rate是1哦

楼主:
谢谢回复,我读入了VCD文件。
我的VCD是Dump了整个设计中所有的波形产生的,大的恐怖,达到了80G。
dump是在verilog的testbench里面做的,如下:
        initial
        begin
                #3_000_000_000
                $dumpfile ("XDPTOP.vcd");
                $dumpvars;
                #3_000_000_000
                $dumpoff; //停止记录
        end
请问大侠们,这样做对吗?我这个文件产生出来也太大了!!!

网友:
有检查vcd反标的时候有多少成功反标吗?
也许没标上。

网友:
LZ,小菜鸟弱弱问个问题
我在做PrimeTime PX,在read_vcd的时候报:
The power model is different from the delay model in the library. (PLIB-161)
这里说的power model , delay model 指的是什么?
我在执行下面命令的时候报error
create_power_waveforms -output power -format out -cycle_accurate
Error: Can not find any event in the event file. (PWR-248)
大概是什么方面的问题?

网友:
你的第二个问题是toggle没标上
另外如果你要用create_power_waveforms就只能用vcd而不能使用saif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看看我最新的功耗报告,好像正常了诶

benjaminweber 大侠提示我注意的反标,我看了下,标上了,报告如下:

======================================================================
Summary:
Total number of nets = 137678
Number of annotated nets = 137678 (100.00%)
Total number of leaf cells = 130684
Number of fully annotated leaf cells = 130684 (100.00%)
======================================================================

最后的报告如下:

****************************************
Report : Statistical Average Power
Design : XDPTOP
Version: C-2009.06-SP3
Date   : Sat Nov  6 04:01:16 2010
****************************************

  Attributes
  ----------
      i  -  Including register clock pin internal power
      u  -  User defined power group

                        Internal  Switching  Leakage    Total
Power Group             Power     Power      Power      Power   (     %)  Attrs
--------------------------------------------------------------------------------
io_pad                  1.084e-03 2.317e-06 4.200e-03 5.287e-03 ( 7.58%)
memory                  7.477e-03 1.854e-06 2.631e-04 7.741e-03 (11.10%)
black_box                  0.0000 6.420e-07    0.0000 6.420e-07 ( 0.00%)
clock_network              0.0332 5.165e-03 6.347e-07    0.0384 (55.04%)  i
register                1.509e-03 1.102e-03 2.684e-06 2.614e-03 ( 3.75%)
combinational           3.791e-03    0.0119 3.877e-06    0.0157 (22.52%)
sequential              2.883e-06 1.188e-06 3.786e-09 4.075e-06 ( 0.01%)

  Net Switching Power  =    0.0182   (26.08%)
  Cell Internal Power  =    0.0471   (67.51%)
  Cell Leakage Power   = 4.470e-03   ( 6.41%)
                         ---------
Total Power            =    0.0697  (100.00%)

总功耗69mW,这和我的设计预期差不多。

我在之前犯的一个错误时没有吧SDC文件吃进来,当时以为只要有VCD,就可以了。
现在我理解,是不是VCD文件只是表明了信号之间的变化关系,但是没有把绝对时间周期考虑进来?
有经验的解释下吧,反正我是把SDC吃进来功耗评估貌似正常了

网友A:
楼主请问:
1.跑仿真的时候只用了一个route后的网表,没有加sdf,这样生成的VCD文件是不是就反标不上?
2.read_vcd 命令中-strip_path参数是不是一定要加?它后面跟的又是什么东西呢?
期待中

网友(2010-12-16):
组里同事用过,我还没有用过...

网友(2011-08-18):
楼主说的对,sdc里面会包含时钟的信息,另外对功耗有影响的还有input transition和output load,不过后面两个影响不是很大,主要还是时钟。另外楼上说的默认翻转率怎么会是1呢?那不成时钟了?以前是0.5,现在改成0.1了。楼主给的信息不是很全,不知道你的网表的具体标注情况,可以尝试用report_switching_activity生成报告看下每种类型net的标注情况。

网友:
vcd,saif读不进去,就换switching activity 估计把, 估计也可以的,加点余量

网友:
楼上说的是手动设置翻转率吗?这个是在芯片开发的开始阶段用的,不是很准的。

网友:
LZ你一次跑peak一次跑avg当然差的远了,后端跑avg的意义不是很大啊,因为tb、mode什么的影响很大,peak是需要设置waveform_interval的,否则功耗采样时间过短,不符合实际情况,峰值功耗自然比实际大很多了

网友(2012-10-12):
求助:!!!请问楼主有 primetime PX 的lisence 吗??

网友:
sequential                12.9002 8.735e-04 2.282e-06   12.9010 (99.02%)
clk 约束的issue

网友:
回复 楼主: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需要读取sdc和spef文件,另外功耗分析不需要那么大的文件吧,几十个G,天啦~~~
一般是取所有模块动起来的那一段,另外即使你用了那么大的文件,也可以只选取其中一段来分析,read_vcd命令有时间的设置间隔命令。
注意看下log文件,仔细看下有什么error或者比较异常的warning~~~

网友(2013-05-10):
回复 网友B:
我在read_vcd时也报了这样的错误:Error: Can not find any event in the event file
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2013-09-27):
我碰到的問題很奇怪,在讀VCD反標的時候,居然沒有反標上,net反標成功率才0.8%,cell的基本上都沒標上~有人知道是怎麼回事嗎~~~

网友:
没有读sdc,slew rate没有,难怪internal power那么大,工具认为n p同时导通的时间太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load cap影响的是switch power,不会影响internal power而且sdc没有load cap的信息,那个是有dotlib和spef记录的

网友(2014-02-27):
回复  yh919
load cap影响的是switch power,不会影响internal power而且sdc没有load cap的信息,那个是有 ...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用PTPX也遇到几个问题:1、spef文件是DC产生的吗?我在跑功耗分析的时候读spef全是Error。
2、出来的功耗sequential、X Transition Power、Glitching Power全是0,怎么回事呢?读vcd文件是正确的。

网友D:
   我现在用PTPX也遇到几个问题:1、spef文件是DC产生的吗?我在跑功耗分析的时候读spef全是Error。
2、出来的功耗sequential、X Transition Power、Glitching Power全是0,怎么回事呢?读vcd文件是正确的。

网友:
1. sdc is required
2. default rate is 0.1 that not include the clk

网友(2014-07-21):
回复 网友E:

   你好,请问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2014-09-28):
read_vcd 的时间单位是什么?time {63000 73000} ,这个是ns吗?为什么我跑的功耗时间好长,要3,4个小时。。。。求指导

网友(2015-04-08):
回复 网友F:
您好,请问一下那个toggle rate是什么意思啊,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2015-10-21):
回复 网友G:

你好,请问下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H(2020-01-06):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
1.跑仿真的时候只用了一个route后的网表,没有加sdf,这样生成的VCD文件是不是就反标不上?
2.re ...

您好,请问strip_path 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您好,请问strip_path 是什么意思呀?

我也是刚遇到这个问题,如果你vcd是top仿真导出来的,但是现在要进行top下面某个模块的功耗仿真,可以采用strip_path来设置该模块在top下的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刚遇到这个问题,如果你vcd是top仿真导出来的,但是现在要进行top下面某个模块的功耗仿真,可以采 ...

谢谢 大佬,明白了。

网友(2022-10-05):
请问peak power这么高是为啥,单位是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