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lockGating和DFT同时使用遇到的问题讨论!!!

楼主(2010-11-01):
大家好!      我的设计,单独加ClockGating或单独加扫描链,得到的网表进行后仿真都是正常的,但是很奇怪,如果两个同时加,那么出来的网表功能仿真就是错误的。
      对这个问题我真的很疑惑,希望有经验的大侠帮助指点一下。
      我是先加Gating,然后加扫描链的,主要脚本如下:

set physopt_disable_auto_bound_for_gated_clock false
set_clock_gating_style -sequential_cell latch -minimum_bitwidth 1 -max_fanout 128 -setup 1 -hold 0.5 -positive_edge_logic {and} -negative_edge_logic {or} -control_point before -control_signal scan_enable

insert_clock_gating
compile -scan -map_effort high -boundary_optimization
insert_dft

      谢谢!

网友:
阁下是在dc里面做的insert gating和DF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是在DC里面做的,您觉得问题可能在哪里呢?

网友:
这得具体的看报告了,看看哪里的功能不对,或者你可以做一下fm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问题解决了。
问题不在clockgating,也不在dft,而是在对系统的时钟约束不正确。只是这种约束上的不正确,只有在同时加入dft和gating的时候才碰巧表现出来。
DC时钟约束是很关键的事情,一定要重视,每一个时钟都不要漏掉,并且要在报告中确认是否真的约束对了。这就是我的经验教训。
我现在找时钟都是在 synplify(fpga综合工具)中让工具自动找到所有的时钟,然后确保所有的时钟都在 DC中得到了明确的约束。DC自己应该有自动找到所有时钟的命令的吧,我不知道。知道的同志帖一下吧。

网友:
derive_clocks
隐藏命令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0-12-27):
goodd  ma  mamm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