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楼主(2010-11-01):
module compare(a,b,dout);
     input a;
     input b;
     output dout;
     //wire dout;
     assign dout=(a==b)?1:0;
endmodule

综合后有一个warning:signed to unsigned assignment occurs.是针对那条assign赋值语句的
请问这个warning对最后会有影响吗?
这里似乎涉及到无符号和有符号的问题,哪位大侠可以详解下?

楼主:
发现把assign dout=(a==b)?1:0;改成ssign dout=(a==b)?1'b1:1'b0;之后就没有warning了

网友:
0:默认32bit
dout 1bit
32bit 赋值给1bit会有warning

网友:
如果不写明位宽,大部分编译器会默认为32位,建议在写代码的时候都注明位宽

网友:
不是位宽的问题。Verilog 2001标准之后,Verilog开始区分有符号数和无符号数
在Verilog2001之前,所有数都被认为无符号
Verilog2001之后,默认为有符号,和C是一样的
基本这样的warning可以忽略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啥关系,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侠的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