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pc8313网卡tsec调试,遇到问题!!

楼主(2010-11-01):
我的板子是将tsec通过MII连在phy芯片dp83848上。设置成全双工模式,100M。
但是,在快速发送过程中,大概在发送到几十万个帧后,就会出现发送丢包。
现象是:软件将包递交给网卡,寄存器组mib显示数据包发送出去了,pc机上的tcpdump显示丢包。每次都是连续的丢掉两个或者三个包。发送速度只有12M左右。寄存器设置与linux反复比较过,基本一致。流控也开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麻烦哪位达人指导一下!

网友(2010-12-16):
这个问题很难分析,硬件设计及走线不当也有可能造成丢包的现象,楼主最好先确定软件或硬件没有问题后再分析

网友:
直连还是通过交换?会不会丢到交换机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