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为什么我的calibre的RCX分析总是报错?

楼主(2010-11-01):
DRC和LVS都没问题了,但是RCX总是出错,提示如下:

但是这个rule file是不应该有错的呀,直接用PDK里面的,没有更改过呀,而且在两太机器上试过的都是同样的错误。用assura做rcx分析时是正确的,当然不是用的这个文件。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呀?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
文件的语法和你的calibre版本不匹配。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文件内部有个包含rule的语句是./rule,但是系统无法找到这个rule,把./rule的路径完整的写出来就对了。现在的问题是经过这个PEX后,那些小写字母都变成了大写的,最后导致原理图的gnd!vdd!和最后的GND!VDD!不符而出错,请高人指点~

网友:
规则中试着加下面一句看行不行:
LAYOUT PRESERVE CASE YES

在版图提取成网表文件时,net或port名称被提取的同时相应转换成小写的格式(默认情况),所以要加LAYOUT PRESERVE CASE YES在提取成网表时名称的大小写形式被保存而不转换。

楼主:
版图提取网表文件都没问题,都是小写的,DRC,LVS都正常,都是小写,但是就是PEX完了后就变成了大写,你这个应该是版图提取时保持大小写不变吧,请问可知道我的这个情况的设置,我估计肯定是可以在哪里设置的,可是就是不懂~

网友: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YES
看看你的rule file里面有没有这几句。这是跟大小写有关的。没有的话,你加上看看行不行哈

楼主:
谢谢了谢谢了!大小写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再总是大写了,警告还是有,不过可以仿真了,波形是正确的,就是不知道这个正确是不是真的正确~
不过真的得谢谢了哈~

网友(2012-04-11):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加在哪里?

网友(2012-11-01):
不错不错,很有用呀

网友B(2015-09-24):
这个问题以前有人在mentor社区里问过,以下时mentor方面给的解答:
Hi,

You should only use LAYOUT CASE or SOURCE CASE YES if netlist object names that differ *only by text case* are, in fact, different objects. So, for example, if vdd and VDD are truly different nets, then you have to treat that netlist with case-sensitive parsing by setting the proper command to YES. If you have no objects that are logically different based on text case alone, then both of the preceding commands should be set to NO, which is the default.

Case-sensitive comparison of layout to source is a different matter. Calibre doesn't compare layout to source in a case-sensitive manner unless you say LVS COMPARE CASE YES. If that is set, then vdd in layout will not match VDD in the source. If NO (default) is set, then they will match.

Do this:

grep -i "lvs compare case" lvs_report

If the setting is YES, you may want to set that to NO. If it already is NO, then it sounds like your nets that differ by case are logically different nets.

For a complete discussion of this topic, refer to "Case-Sensitive Handling of Netlists" in the Calibre Verification User's Manual.

dan

网友(2017-04-07):
谢谢了,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帮助很大。

网友(2020-07-03):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以前有人在mentor社区里问过,以下时mentor方面给的解答:
Hi,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按照这个方法解决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