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oC设计在FPGA平台上的验证问题

楼主(2010-11-01):
大家好,Soc这在国内目前还是一个挺新的行业,我也跻身其中。但是针对于Soc的验证,在我们公司分的挺细:EDA验证,后端验证,另外还有FPGA验证。但是一般情况下,根据我目前所跟项目来看,在EDA验证的过程中问题容易解决,并且后端验证也不是一个难事。但是在FPGA验证的过程中却存在很多问题,有的时候是时许问题,有的时候是FPGA板子的问题,并且和FPGA连接的PCB也有很大的关系。这样在FPGA验证的过程就花费了很长时间。并且我们公司的FPGA对Soc的验证也很细致:包括模块验证和系统验证。模块验证就是验证Soc中集成的外设模块,像:SPI,IIC等等。而系统的验证却反过来再验证Soc系统在一些方案中的应用。往往这样一来回就会花费两三个月的时间。在这里我不明白的一点就是FPGA做这些验证有意义么?或者问一下各位资深人士做Soc验证都包括哪些,或者贵公司的Soc的FPGA验证又是怎么验证的,给小弟分享分享。不胜感激!!

网友:
还在学校里,,,

网友:
如果EDA验证和后端验证做得足够好,是可以不需要FPGA验证的;一般这样的使用,都是对前两者没有足够把握而为,毕竟相对来说,FPGA验证更容易接近现实的工作环境,对技术要求的难度相对比较低,可能使用的人也比较多吧。其实是一种比较额外的验证方式,但是有时候又是必须的,很难说有没有什么意义,一切取决于设计者的经验和意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部分同意LS的观点,但LS应该是没真正做过LZ说的工作。窃以为,一部分设计工作,FPGA验证时额外的,但LZ所说的情况,FPGA验证时必不可少的。当说到SPI和IIC等接口,我们做的片子的这些通信接口是需要和市面上的主流芯片通信的,如果只是按协议规范做自己的活,先不说某些细节你可能会理解错误,其他产品未必就是100%按规范来的,不用FPGA验证和目标产品之间通信,很可能会不成功。
我现在这个公司主要做单片机、DSP,在我负责的几个功能模块,我需要做的工作,前端设计、功能模拟、综合分析、FPGA验证,都是不能少的,在FPGA验证阶段,搭电路、设计PCB板、调试电路,都需要极大的耐心,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让人想跳楼,但必须做。

网友:
我当然是做过才这么说的,不过也许针对的应用和设计环境不同,所以对待的态度也不同吧。如果完全都是重新开发,而且面对着楼上说的处境,也许FPGA验证是必须的。楼主可以以楼上阐述的意义来理解FPGA验证的意义,基本就是这样的。不过有时候也会需要考虑成本之类的全局性信息,来选择是否使用。

网友:
Basically, FPGA  use for  module/integration &  interface chcking,  the mostly it could reach real world working not just run at test bench , it could port to run some AP/driver & spped-up the prototyping schedule. Software/driver verification also could do before silicon come out.

网友:
看过各位的讨论 有些收获

网友:
谢谢,学习了!长知识!

网友:
个人认为fpga 验证还是必不可少的,至少能模拟下真实的系统环境,仿真的情况下是可以尽可能的覆盖大量的测试case,但是仿真的时间也是很长的,fpga验证,可以增大测试的case量,覆盖情况多一点,同时还能跑各种系统测试的情况,便于应用人员更好的优化自己的系统,芯片流片回来之后,验证人员也可以基于之前的测试代码,比较快的解决好流片后的验证

网友(2010-12-01):
恩说的还行我看看

网友:
才入门,学习了

网友:
我感觉这是一个流程的问题,最终要呈现一个完整稳定的产品,前端做的比较好,后端工作就会比较少,甚至忽略掉。前端的工作做的比较差,后端承担的工作和责任就会比较多。这个应该和各个公司的流程和总体思想有关吧。

网友(2011-02-08):
fpga原型还可以发现一些仿真验证很难发现的问题:大数据量下才会出现的问题,跨时钟域问题

网友(2011-04-04):
有几方面的优势:速度,测试矢量丰富度,举个例子,如果是个视频解码的IP,如果只是VCS之类的验证,那要跑10分钟的测试要跑到什么时候。有一些问题是需要大规模矢量输入的时候才会显现的,FPGA验证极其非常重要,哈哈

网友(2011-08-24):
回复 网友A:

    非常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你做FPGA验证,除非你是用的CPU软核。并且在45nm以下的工艺对后端也是非常大的挑战

网友(2011-09-27):
FPGA verification has the speed advantage. Normally the EDA tools will spend more time than FPGA verification.  It will short the verification time when the test cases is huge.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你说的,虽然还在学校,不过项目中体会很深

网友(2011-11-04):
回复 楼主:

    想请教一下
是不是每个人的分工很细

网友(2012-01-15):
007说的是,偶也感觉FPGA验证很重要的

网友:
还是有些帮助的 顶起

网友:
同意观点,有所收获

网友(2012-02-22):
请问达人们,soc的指令的功能验证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几十条指令,每条指令都要写一堆的汇编程序狮子啊是麻烦,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
一句话:FPGA是功能验证,你的仿真能仿开机的那几秒过程吗?
复杂的FPGA验证环境是软件方针、TB所不能代替的!

网友(2012-03-31):
其实各个验证,都是针对不同的场合的。如果你的SOC规模很大,一般来讲FPGA验证就不太现实,速度、模块和模拟的东东,都跟不上;
但是如果你的SOC规模不大,而又需要实测性能,例如网络设备,你设计完了以后,通过仿真和EDA验证,是无法测试出其实际的性能的,兼容性也无法测试。而这时,FPGA验证就能发挥出优势,通过FPGA验证,在实际应用环境中测试,就能测出你设计芯片的传输性能,host端设备兼容性等等,甚至包括数字模块的电流大小等;
说白了,FPGA验证也就是为了让你的芯片在流片前,增加一些保证的砝码而已。具体还要看实际芯片的应用场合。

网友:
这个是必须的,至少可以形成demo

网友(2012-11-28):
你整复杂了,有专门做原型验证的平台,自己做,重用性不强,如果是很小的设计,随便整整就可以了,如果是大的SOC,可以参考一下MENTOR和CADENCE的硬件加速平台。很多的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SoC涉及大量的软件,很多时候,FPGA可以提供一个原型用于软硬件协同验证。

网友:
除非確認:
1.設計者能力很強很強,思慮非常完整,
2.設計工具非常完整,
3.simulation用的硬件環境極端高檔,
4.規格內,規格外相容性理解非常透澈,
5.Firmware, Test Bench 及 Stimulus 功能/時序組合非常完整,
否則還是建議仿真搭配 FPGA+其他晶片所組成的功能驗證板協力
處理會比較好.

网友(2014-04-03):
回复 楼主:

   真正的验证应该是不去包括FPGA的,FPGA只是ASIC或者SOC的原型验证,一般仿真功能验证的差不多以后,如果需要跑一些复杂的功能验证,而仿真又特别费时间,或者没有条件跑的,就需要FPGA验证,而FPGA验证最大的作用就是给即将要流片的设计加分。   还有一种情况需要做FPGA的验证,就是设备兼容性的测试,通过FPGA设计实测产品原型,进行实际的设备兼容性测试,例如USB,FPGA建立成原型后,可以在不同的电脑上进行测试,确认兼容性是否有问题。

网友(2014-07-17):
现在都是软硬件协同验证,一个复杂SOC的FPGA验证是必不可少的,仿真跑不了多么复杂的case,而且速度非常慢,但是FPGA上就可以很快跑起来。而且如果所复杂SOC的时候,很多时候在设计时边边角角的问题不会考虑到,在FPGA验证的时候就会遇到(实际PHY的使用等),然后相应改进。我在设计SOC的时候遇到商业IP的AXI桥的一个bug(乱序),仿真怎么仿真都模拟不出来,但是一上板子就出问题了,chipscope抓了N久(高速信号,一抓就各种问题),最后还是FPGA一步步定位的。

网友:
而且testcase复杂以后,再加上PHY仿真模型,仿真耗时是无法忍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