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关于passive mixer

楼主(2010-11-01):
请问有做过passive mixer的大侠:
一般gm级是直接用带LC tank的LNA来实现,还是在LNA后额外加一级gm级?
以及请教二者的优劣?

我原本是用LNA同时实现gm的功能,但测试发现由于passive mixer的输入阻抗很小,LNA实际的电压增益较低,导致噪声系数不好。
于是想在LNA后加一级gm级,但此时线性变得非常差!

请做过的大侠指教!

谢谢!

网友:
mxier后面没有TIA吗?

网友:
也在做passive mixer 共同学习一下

楼主:
mixer后面有TIA
我主要是想请教mixer前面的结构

楼主:
自己顶一个,请指教!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个,请指教!!!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个,请指教!

网友:
没看明白“由于passive mixer的输入阻抗很小,LNA实际的电压增益较低,导致噪声系数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LNA的增益是LNA本身的gm,乘以LNA的tank和混频器输入阻抗并联的结果。
如果是无源混频器,输入阻抗很小,LNA的增益就很小。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个

楼主:
持续不懈的顶。衷心希望高手能指教!

网友:
直接用LNA 带有LC-Tank的电路实现。LNA偏置和宽长比设计的好,增益还是很客观的。其中LC-Tank的电感以及它的Q值很关键,直接影响LNA的增益。LNA后你在加一个跨导电路,可能会使RF信号摆幅过大,导致线性度下降。  个人看法,大家可以探讨

网友(2010-12-01):
帮着顶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目前就是用LC tank实现的,但是测试结果显示噪声系数不好,我很怀疑是因为LNA增益不够高造成的。
对于active mixer作为负载,LNA可以实现很高的增益,从而抑制后级噪声。
但是对于passive mixer作负载,passive mixer的输入阻抗较小(几十到几百欧姆),导致LNA增益比较低。
因此我的初衷是,在LNA后加一级gm级。gm级本身的输入阻抗很大,LNA增益可以很高。而gm级把电压转化成电流,可以供passive mixer使用。
但是发现这样做线性非常差。

网友(2011-09-06):
lna当gm级了。不需要单独的gm级,线性度好
lna当gm级,电流输出

网友:
这里的论坛回复的质量挺低,都是灌水

网友:
应该LNA当gm级是可行的,楼主单独看LNA的增益有多少吗?个人觉得LNA负载如果有50以上,增益都不会低的,可能说得不对,讨论讨论

网友(2016-09-30):
楼主后来怎么解决了问题。在线等

网友C(2021-05-14):
Passive mixer是不是LNA要用两级,第二级用来增强驱动能力,第一级增益放大。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下变频passive mixer的等效输入阻抗该怎么分析呢

网友D(2021-11-09):
引用 网友C:
Passive mixer是不是LNA要用两级,第二级用来增强驱动能力,第一级增益放大。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下变频 ...

可以看看Caroline Jayne Andrews的博士论文,对开关无源混频器的LTI模型分析很全。一起学习。

网友(2021-12-18):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看Caroline Jayne Andrews的博士论文,对开关无源混频器的LTI模型分析很全。一起学习。
...

多谢!

网友(2022-08-1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看的是多大增益下的线性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