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两级miller compensation 的cmfb 环路 stb仿真 的问题

楼主(2010-11-02):
两级miller compensation 的cmfb 环路 stb仿真单放大器开环时仿真结果图一
当放大器结成闭环时,就是RS=RF=20K时,仿真如图二

百思不得其解!!
请教为何闭环时相

闭环cmfb loop特性

闭环cmfb loop特性

开环cmfb loop特性

开环cmfb loop特性
位是从0度开始上升??

网友:
哪个是图2?上边那个吧?
仿CMFB时,外部就不要接成闭环的了,否则环路太多,结果就不对了。
所以以图1为准。

楼主:
第一幅图是闭环cmfbloop 特性
第二幅是开环cmfbloop 特性

电路结构如下图

楼主:
图一是闭环的

图二是开环的

图形是用matlab 生成的  这里的相位和cadence的STB仿真的相位坐标差180度 不过波形都一样
cadence的相位都是从180~0deg
这里的是0~-180deg

结成闭环后有点像不稳定了

网友:
n管的bias?
是仿真cmfb的loop还是带cmfb的op loop?

楼主:
N管的栅极接共模反馈电压

输入端只加直流偏置时仿得cmfb loop 特性
开环是不加反馈电阻 闭环是加反馈电阻

网友:
从图形上看, 感觉电路有点风险,毕竟零点补偿相位 需要很精细的控制, 很难做到,

网友:
闭环工作时,close-loop differential gain是多少? 所有管子都在饱和区么?
从你图中可以看出fc基本没有变化,cmfb的input gm没变;可能某些管子进入线性区....

另外,闭环仿真的时候,你在哪个点break的环路?可能环路没有完全break,存在多个环路,loop-gain互相cancel了

楼主:
闭环时的差分环路的增益是0db 这时所有管子都饱和
加iprobe的地方在放大器第一级负载nmos的栅极和共模反馈过来的连线上

网友:
你的环路没有完全断开。闭环仿真时,部分ac信号在第二级的output通过RF作用到input之后又形成了一个回路到第二级的output;也就是说有部分ac信号滞留在这个环路中,并不是所有的信号从iprobe input 到iprobe的output,所以你的闭环cmfb gain有比开环小

网友:
闭环增益为什么还那么大呢?
可能是仿真方法不对

网友(2011-06-20):
闭环增益有问题

网友:
求详细解释

网友(2011-10-18):
十有八九是你断环的位置不对。严格说,应该闭环仿cmfb,但是闭环时存在另一条cmfb环路,所以经常有人在这里犯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楼主分享一下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6-03-16):
回复 网友A:

   求问楼主是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