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设计中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的平衡

楼主(2010-11-02):
在一个大型的电路设计中怎么平衡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首先要保证时序的完整和功能的正确。
减少逻辑门、减小面积或增加裕量倒是其次。
一个周期内组合逻辑过多,时序不满足,就要考虑pipeline;
对周期数敏感而时序比较余量大的话,可以考虑合并reg.
这个有时候要在实践中摸索验证。

网友:
与你使用的综合库和你芯片的工作频率关系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