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Cadence瞬态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0-11-02):
电路是verilogA编写的理想14bitADC接理想14bitDAC的电路,clk频率50MHz,输入的sin源频率8.337402MHz。
仿真时间3us,可以得到正确的波形;仿真时间125us时,初始几十微秒的波形都是直线;
仿真精度设过moderate、conservative,也自己设过step/maxstep,
也在代码中加入$bound_step,设过1ns,50ps,结果都是一样。
请问这大概会是什么原因呢?是仿真设置的问题么

网友(2016-07-14):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