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tch,ctsrpt相关问题请假

楼主(2010-11-02):
1.ctstch文件是自动生成的,时钟周期什么的是由sdc文件得到的是吧?那其他的一些参数是怎么得到的呢?那些不同的rise等是有什么区别   呢?
2.综合时钟树结束后,生成的ctsrpt文件中如果一些值超出了ctstch文件设置的值,该怎么办,要重新设置ctstch再CTS么?

一直有些迷惑,大家说说~~

网友:
同样迷惑中!期待大侠解答!

网友:
Encounter这种ctstch文件的流程很弱的,自动生成的ctstch文件几乎没什么用。基本上要工程师按照时钟结构自己重新写过才行。
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强迫自己对设计的时钟结构有深刻的理解:越是恶心的时钟结构,越要理解得深刻。。。

网友:
在encounter user guide 里面的clock综合部分讲到了 ctstch和sdc中部分参数的对应关系。
比如 latency 对应 manDelay minDelay uncertainty对应skew。

如楼上所说,生成的ctstch是需要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