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pctre stb分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0-11-02):
stb分析,将环路断开,接入iprobe元件,然后就可以plot环路增益与相位裕度,它的仿真原理是什么呢?
它与断开环路加入大电感,大电容和交流信号源测环路增益又各有什么优劣?

网友:
通过大电感大电容的方式,最大限度地保证直流的状态,仅仅断开交流回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通过stb分析呢?哪个更好靠?

网友(2013-06-18):
回复 网友B:

   其实两种方法得到的结果差别很小,得深入理解Middlebrook method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低频情况下,二者差不多。高频下stb更可靠,因为他的方法引入电流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