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在DC综合后的网表文件怎么导入到PT中进行时序分析

楼主(2010-11-02):
做的一个简单的cla电路,综合后得到电路网表。
然后使用write -hierarchy -output cla.db 和write -format Verilog -hierarchy -output cla.v 保存了综合后的网表。
但是用pt读后:read_db cla.db 这个说No-Design were read
和read_verilog cla.v 这个只导入一部分电路。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你们一般怎么导入到PT中的啊?

网友:
你最好拿个现成的脚本做参考。或者看看PT的userguide。

楼主:
楼上有没有Pt的manual共享一下啊?
我还没找到有从DC综合到PT分析的脚本文件。
我查看了是用那两个语句,但搞不懂为什么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有没有Pt的manual共享一下啊?
我还没找到有从DC综合到PT分析的脚本文件。
我查看了是用那两个语句,但搞不懂为什么不行。

网友:
你读的语法没有问题啊,为什么呢?!

网友:
有可能是setup文件没写好,也就是工艺库没指定好。

楼主:
ls,应该不会吧,就是指定到./synopsys/libraries/syn下的class.db库。这是一个例子。应该没问题吧。不存在工艺库没指定好的问题吧。tcl代码如下:很简单的几句:
set search_path [concat $search_path [list "." "/eda/synopsys/dc/libraries/syn"]]
set target_library [list class.db]
set symbol_library [list class.db]
set link_path [list {*} class.db]
read_verilog cla.v
set_wire_load_model -library class -name 10x10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WCCOM
set_drive 1 [all_inputs]
set_load 4 [all_outputs]
set_max_delay 40.0 sum[15]
compile

网友:
我的意思是PT的。

网友:
通常pt读入verilog格式的网表。
pre-layout STA就是一个评估,关键是post-layout STA

网友:
pre-layout STA就是一个评估,关键是post-layout STA.

网友(2012-10-13):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能否分享一下你的解决方法?
偶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求解答!!!!!!!!!

网友(2016-04-18):
回复 网友B:

   依然在。。。前辈有没有搞到资料啊?我现在也是卡在这里

网友:
PT没有指定target_library和link_library?

网友:
写ddc 用pt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