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L divider结构工作频率和自振频率应该设成什么关系比较好

楼主(2010-11-02):
CML divider结构工作频率和自振频率应该设成什么关系比较好?
还有clock管,driving管,latch管,Rload应该怎么设最优,有这方面的paper专门讨论的吗?
还有电流给多少呢?
那个波形怎样才算过关的二分频?中间凹进去的地方一般会有多大?
有高手说说吧。

楼主:
有一篇dynamics of high-frequency cmos dividers讲到了一些,还有没有补充的?

网友:
两倍初仿真

latch size和输入管尺寸决定自谐振频率,绝对尺寸绝对带计生电容能力

楼主:
说是2倍,但是实际仿真的时候发现,能够分频范围还是挺广的,从几十MHz到几百MHz都行。
后仿结果会比前仿的差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频率才百兆的话不用cml

如果用结果也差不多

网友(2023-09-05):
在看了

10.1109/ISCAS.2002.1010730

网友(2025-11-12):
想问问大佬现在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