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R名词解释——trip-point

楼主(2010-11-02):
请问各位trip-point指的是什么?
出处如下:
NAME
       TIM-164  (warning) The trip points for the library named %s differ from
       those in the library named %s.

DESCRIPTION
       This warning message occurs when two  libraries  with  different  trip-
       point values are being used.  This may result in a loss of timing accu-
       racy when cells from one library are connected to cells  of  the  other
       library.
       The following shows an example of the warning message.
         Warning:  The  trip points for the library named cmos_013_comb differ
         from those in the library named cmos_013_fflop. (TIM-164)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触发沿的意思吧,是上升沿触发和下降沿触发的不同,我综合是也有这个warning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将错了,trip point 是指跳变的是,是20%到80%还是10%到90%,RC slew trip points的不同会影响transition time的计算

网友(2012-04-10):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还是不处理这个Warning也可以

网友:
自己构造个简单的netlist在pt里报下timing不就知道了.如果工具只是简单将读两个lib的timing然后凑在一起那就有问题了,如果是做些插值插之类的估算那估计还马马虎虎.想知道精确答案,拿几个cell跑下spice吧.

网友(2013-10-06):
回复 网友A:

fall  rise 的threshol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