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0-11-03):
我编写了一个很小的文件,用modelsim仿真,发现输出始终为0,不知道为什么?代码如下:
被仿真代码:
module Devider(
clkout,
clkin,
fast,
slow
);
input clkin;
input fast;
input slow;
output clkout;
reg  clkout;
reg  [3:0] counter;
always @(posedge clkin)
begin
if(fast == 1)
  counter <= counter + 2;
  else
   if(slow == 1)
     counter <= counter;
     else
      counter <= counter + 1;
if(counter <= 4)
  clkout <= 1;
  else
   clkout <= 0;
end
endmodule

testbench:
`timescale 100ns/10ns
//`include "Devider.v"
module T_Devider;
  reg clkin;
  reg fast;
  reg slow;
  wire clkout;

  Devider dev(clkout,clkin,fast,slow);

  initial
    begin
      clkin = 0;
      forever #0.5 clkin = ~clkin;
    end

//  Devider dev(clkout,clkin,fast,slow);

//  always #0.5 clkin = ~clkin;
  initial
    begin
      fast = 0;
      slow = 0;
      #800 fast = 1;
      #100 fast = 0;
      #1000 slow = 1;
      #100 slow = 0;
    end
  initial
  begin
    $monitor($time,,,clkin,,,fast,,,slow,,,clkout);
    #10000 $stop;
  end
endmodule

望高手帮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你的测试平台提供的时钟是不是产生出来了呢?看代码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不知道时间精度这个地方是否正确。

网友:
程序本身有问题。 没有复位信号,ALWAYS里面的语句没有执行。

网友:
4楼说得对,程序没有复位信号,reg  [3:0] counter的初始值不定,所以是不会有输出的
上电时给reg  [3:0] counter确定一个值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复位信号a!

网友:
各位高手,我在modelsim仿真编译时,报错

`timescale 100ns/10ns  说时间精度 syntax error  unexpected “base”,expecting“class”
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急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边没有报错呀~~

网友:
没有初始状态!!

网友(2011-11-16):
回复 网友A:

    'timescale改为`timescale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