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芯片测试方面相关问题---芯片保护

楼主(2010-11-03):
最近在测试芯片,可能有一个PAD设计不合理,导致芯片频频烧毁,目前不知道是PAD问题还是ESD问题,现在想在那个烧毁的管脚处焊接一个限流电阻或者起保护作用的二极管,不知道能不能管用。各位大侠如果有更好的方法的话,请指点小弟。另外,可否说一下一些常用的限流电阻的规格,参数等等。或者保护二极管的规格参数,在焊接时的注意事项。
小弟先谢过各位大侠了!

网友:
latch-up的话有么有什么测试上的办法加以确认,一般闩锁的话版图是不是会报错啊?菜鸟附加问!

楼主:
恩,貌似真的是latch up方面的问题,DRC显示是有latch up的错误。不过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进行改善啊,还希望各位高手能够指点,大家也互相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