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DO 输出有spike,原因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0-11-03):
实现了一个PMOS功率管的LDO,输出2.8V,最大输出负载电流为200mA,输出电容为2.2uF,
流片回来测试发现输出电压上竟然有40mV的spike,而且在0mA到200mA范围内都有,
测试结果看图,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仿真环路稳定性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会不会是外围器件引起的?

网友:
从示波器的图看,两个spike几乎一致,应当是某种有规律的干扰。如果spike很有周期性的话,可以看一下:
1、板级或片内是否有周期性的信号串扰?从波形看干扰接近8KHz。
2、负载是否有周期性波动?

楼主:
从示波器的图看,两个spike几乎一致,应当是某种有规律的干扰。如果spike很有周期性的话,可以看一下: ...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答复!
   1、板级或片内是否有周期性的信号串扰?从波形看干扰接近8KHz。
=> 片内有一个振荡器工作,其频率为1.5MHz,和LDO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同一个ground.

   2、负载是否有周期性波动?
=> 负载是固定的

网友:
好像是典型的noise couple,楼主可以probe一下LDO 电容用下极板ground

网友:
1.PMOS功率管的尺寸怎么样?
2.EA的3db带宽是多少?
有可能寄生参数导致的极点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