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 error

楼主(2010-11-03):
各位大虾好!
     小弟在用calibre 2009 做PEX 时出现了一个错误,请大虾们帮忙看看,

    ERROR: Unable to open pdb : "svdb/INV.pdb"

     小弟疑惑,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错,在svbd这个文件夹中有INV.phdb  、 INV.xdb 、pex.db 这三个文件夹,但是就是没有生成INV.pdb这个文件夹。 小弟在想是不是我装的calibre2009有问题,它不能生成这个文件夹。
     请大虾们帮帮忙,小弟不胜感激啊!!!!

网友(2011-01-09):
是你calibre 的版本问题 我以前也遇到过 换了个版本就ok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但是换个模型库又可以生成,恐怕不是单纯的版本问题哦

网友:
那有待研究哦

网友:
i have the same problem, too.

网友(2011-07-17):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难道这不是一个共同的问题么?期待解决方法。

网友:
旁观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2012-03-16):
回复 楼主:

    你好!
       你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能否告诉我解决的办法。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你的这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解决呢?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能否告知我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没人解决吗?顶起!

网友(2012-08-0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发现是rul的问题。跑pex时rul里RC_check选项要选上,再把LVS那个关掉就可以了。不一定都是这个原因,仅供参考。。。

网友(2013-01-14):
回复 网友B:

   请问如果关闭rule文件中的lvs?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有空可以联系一下吗?
   我的qq 1354081429
   谢谢!

网友:
check一下lvs rule中是否include xrc的文件
最好绝对路径

网友(2014-01-26):
赚点分不容易啊

网友(2016-05-03):
一搜帖子才发现不少人遇到这个问题。求解决啊!!
PDK更新了就跑出问题了,用原来的Rule就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貌似找到了关键点,在跑PEX时导入rule中的规则文件,在规则文件中做相应的修改。一般注释里会有说明,只需要将DEFINE XRC那一栏由原来的“NO”手动改为”YES“。可以试试看。

网友(2017-03-02):
需要按照rules文件中的注释修改,就可以完成

网友(2019-01-24):
挺老的话题了。除了上边说的注释掉rule文件内的define LVS_DECK或RC_DECK以切换LVS或PEX之外(PEX时用的rule文件会完整且几乎一模一样地包含LVS用的rule文件内容,不同的就是刚说的那行,另外多了后提取所用的文件),要生成pdb目录,需要在Calubre Interactive的PEX界面里,点击“Run Control”---“Advanced”---把“Run PDB-generation step”前的框勾上(那三个选项一般都勾上),然后再Run PEX。

网友:
网页出问题了还是操作的问题,点了发表没反应,结果点了几次发表就发了几次,删一次则全删,无语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挺老的话题了。除了上边说的注释掉rule文件内的define LVS_DECK或RC_DECK以切换LVS或PEX之外(PEX时用的rule文件会完整且几乎一模一样地包含LVS用的rule文件内容,不同的就是刚说的那行,另外多了后提取所用的文件),要生成pdb目录,需要在Calubre Interactive的PEX界面里,点击“Run Control”---“Advanced”---把“Run PDB-generation step”前的框勾上(那三个选项一般都勾上),然后再Run PEX。

网友(2021-06-29):
把calibre版本升级一下,确认creat bdp哪一项勾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