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PT hold time report的问题

楼主(2010-11-03):
请教一下
APR长clock tree之后跑PT
hold time report的slack为负 (reoprt请参考下方)
原因是因为PT分析时
data path是走clock tree经FF i_core_m/i_rosc_trim/shi_dat_reg_1_ 的CK 到Q
再到目标FF i_core_m/i_rosc_trim/shi_dat_reg_2_ 的D
clock path则走一样的clock tree路径到目标FF i_core_m/i_rosc_trim/shi_dat_reg_2_ 的CK
PT把data path用minimux 条件去计算
而clock path用maximux 条件去计算
data path 和clock path都经过同样的clock tree路径
PT这样子分析的话clock tree越长则slack会越负
因为这样子的report有好几千个实在太多了
请问一下
有甚么方法或指令可以让PT不要吐出把这类型的report呢

------------------------------------------------------------------

  Startpoint: i_core_m/i_rosc_trim/shi_dat_reg_1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gen_xtal_src_tmp_x)
  Endpoint: i_core_m/i_rosc_trim/shi_dat_reg_2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gen_xtal_src_tmp_x)
  Path Group: gen_xtal_src_tmp_x
  Path Type: min
  Point                                              Fanout    Cap      Trans       Incr       Path
  ----------------------------------------------------------------------------------------------
  clock gen_xtal_src_tmp_x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clk_xtal (source latency)                                                   0.00       0.00
  uc_xtal_src/Y (BUFX4)                                                             0.00       0.00       0.00 r
  xtal_src (net)                                        1     0.01
  i_core_m/i_clkmux/uc_xtal_src_tmp/B (MX2X4)                          0.00       0.00 &     0.00 r
  i_core_m/i_clkmux/uc_xtal_src_tmp/Y (MX2X4) (gclock source)     0.08       0.13 &     0.13 r
  i_core_m/i_clkmux/xtal_src_tmp (net)            1     0.03
  i_core_m/i_clkmux/CLKINVX8G2B1I1_1/A (CLKINVX8)                  0.08       0.00 &     0.13 r
  i_core_m/i_clkmux/CLKINVX8G2B1I1_1/Y (CLKINVX8)                  0.22       0.13 &     0.26 f
.........................
.........................
.........................
  i_core_m/i_rosc_trim/CLKBUFX1G3B1I2/A (CLKBUFX1)                 0.12       0.00 &     2.12 r
  i_core_m/i_rosc_trim/CLKBUFX1G3B1I2/Y (CLKBUFX1)                 0.18       0.17 &     2.29 r
  i_core_m/i_rosc_trim/xtal_in_G3B1I2ASTHNet419 (net)    3     0.02
  i_core_m/i_rosc_trim/shi_dat_reg_1_/CK (DFFSHQX1)                0.18       0.00 &     2.29 r
  i_core_m/i_rosc_trim/shi_dat_reg_1_/Q (DFFSHQX1)                 0.17       0.28 &     2.57 f
  i_core_m/i_rosc_trim/shi_dat[1] (net)           3     0.04
  i_core_m/i_rosc_trim/U113/A (INVX2)                                      0.17       0.00 &     2.57 f
  i_core_m/i_rosc_trim/U113/Y (INVX2)                                      0.14       0.10 &     2.68 r
  i_core_m/i_rosc_trim/n46 (net)                  3     0.03
  i_core_m/i_rosc_trim/U44/B0 (OAI22XL)                                   0.14       0.00 &     2.68 r
  i_core_m/i_rosc_trim/U44/Y (OAI22XL)                                     0.08       0.06 &     2.74 f
  i_core_m/i_rosc_trim/n108 (net)                 1     0.01
  i_core_m/i_rosc_trim/shi_dat_reg_2_/D (DFFSHQX1)                 0.08       0.00 &     2.74 f
  data arrival time                                                                      2.74

  clock gen_xtal_src_tmp_x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clk_xtal (source latency)                                                                 0.00       0.00
  uc_xtal_src/Y (BUFX4)                                                              0.00       0.00       0.00 r
  xtal_src (net)                                                                                             1     0.01
  i_core_m/i_clkmux/uc_xtal_src_tmp/B (MX2X4)                            0.00       0.00 &     0.00 r
  i_core_m/i_clkmux/uc_xtal_src_tmp/Y (MX2X4) (gclock source)      0.15       0.25 &     0.25 r
  i_core_m/i_clkmux/xtal_src_tmp (net)            1     0.03
  i_core_m/i_clkmux/CLKINVX8G2B1I1_1/A (CLKINVX8)                  0.15       0.00 &     0.25 r
  i_core_m/i_clkmux/CLKINVX8G2B1I1_1/Y (CLKINVX8)                  0.40       0.24 &     0.49 f
.........................
.........................
.........................
  i_core_m/i_rosc_trim/CLKBUFX1G3B1I2/A (CLKBUFX1)                 0.22       0.00 &     4.02 r
  i_core_m/i_rosc_trim/CLKBUFX1G3B1I2/Y (CLKBUFX1)                 0.32       0.33 &     4.36 r
  i_core_m/i_rosc_trim/xtal_in_G3B1I2ASTHNet419 (net)    3     0.02
  i_core_m/i_rosc_trim/shi_dat_reg_2_/CK (DFFSHQX1)                0.32       0.00 &       4.36 r
  library hold time                                                                                      -0.09       4.27
  data required time                                                                                                  4.27
  ----------------------------------------------------------------------------------------------
  data required time                                                                                                  4.27
  data arrival time                                                                                                    -2.74
  ----------------------------------------------------------------------------------------------
  slack (VIOLATED)                                                                                                    -1.53

网友:
这应该是正常的report啊。你可以将CRPR设为true,可能会少一些slack。你再report看看还有多大的slack。在修修就应该行了。set timing_removal_clock_reconvergence_pessimism true.

楼主:
非常感谢大大的协助
依照指示 set timing_remove_clock_reconvergence_pessimism true
问题解决了 ^^
谢谢谢谢

楼主:
再请教一下 physicssdu  兄

如下所示
从CK -> Q -> D 这类型的report要下哪个指令来清除呢?

非常感谢

Startpoint: i_core_m/i_initial_proc/rosc_cali_ifr_reg_0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gen_clk_iniproc_x)
  Endpoint: i_core_m/i_initial_proc/rosc_cali_ifr_reg_0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gen_clk_iniproc_rc)
  Path Group: gen_clk_iniproc_rc
  Path Type: min

  Point                                               Fanout    Cap      Trans       Incr       Path
  -----------------------------------------------------------------------------------------------------
  clock gen_clk_iniproc_x (rise edge)                                               15.00      15.00
  clock source latency                                                               2.17      17.17
  i_core_m/i_clkmux/uc_clk_iniproc/Y (AND2X4)                             0.22       0.00      17.17 r
  i_core_m/i_clkmux/clk_iniproc (net)                    4     0.11
  i_core_m/i_initial_proc/CLKBUFX8G7B1I4/A (CLKBUFX8)                     0.22       0.00 &    17.18 r
  i_core_m/i_initial_proc/CLKBUFX8G7B1I4/Y (CLKBUFX8)                     0.14       0.17 &    17.35 r
  i_core_m/i_initial_proc/clk_iniproc_G7B1I4ASTHNet713 (net)   19     0.14
  i_core_m/i_initial_proc/rosc_cali_ifr_reg_0_/CK (DFFRXL)                0.14       0.00 &    17.35 r
  i_core_m/i_initial_proc/rosc_cali_ifr_reg_0_/Q (DFFRXL)                 0.14       0.48 &    17.82 f
  i_core_m/i_initial_proc/rosc_cali_ifr[0] (net)         2     0.02
  i_core_m/i_initial_proc/U220/A0N (OAI2BB2X1)                            0.14       0.00 &    17.82 f
  i_core_m/i_initial_proc/U220/Y (OAI2BB2X1)                              0.06       0.15 &    17.97 f
  i_core_m/i_initial_proc/n214 (net)                     1     0.01
  i_core_m/i_initial_proc/rosc_cali_ifr_reg_0_/D (DFFRXL)                 0.06       0.00 &    17.97 f
  data arrival time                                                                            17.97

  clock gen_clk_iniproc_rc (rise edge)                                              15.00      15.00
  clock source latency                                                               3.84      18.84
  i_core_m/i_clkmux/uc_clk_iniproc/Y (AND2X4)                             0.38       0.00      18.84 r
  i_core_m/i_clkmux/clk_iniproc (net)                    4     0.11
  i_core_m/i_initial_proc/CLKBUFX8G7B1I4/A (CLKBUFX8)                     0.38       0.00 &    18.84 r
  i_core_m/i_initial_proc/CLKBUFX8G7B1I4/Y (CLKBUFX8)                     0.24       0.32 &    19.16 r
  i_core_m/i_initial_proc/clk_iniproc_G7B1I4ASTHNet713 (net)   19     0.13
  i_core_m/i_initial_proc/rosc_cali_ifr_reg_0_/CK (DFFRXL)                0.24       0.00 &    19.16 r
  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                                                      0.00      19.16
  library hold time                                                                  0.14      19.30
  data required time                                                                           19.30
  -----------------------------------------------------------------------------------------------------
  data required time                                                                           19.30
  data arrival time                                                                           -17.97
  -----------------------------------------------------------------------------------------------------
  slack (VIOL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