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问一个AMS 混合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0-11-03):
我现在有三个.v文件(都是行为级描述,很多代码),在cadence中分别建立了symbol,function,schmatic(里面只有pin),之间是用线互连,三个文件的顶层用的是schematic,仿真时报告出 三个.v文件所有总线互连都没连接,单线的没报,不知道是何原因?
问一下各位:对于我这种情况,正确的思路是这样的么?

网友:
我在做AMS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希望有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2014-10-10):
很简单,比如总线叫aaa,你要在sch中取名为 aaa<16:0>,才表示为总线。

网友:
原理图上写 aaa<15:0> ,表示16位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