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后仿真遇到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0-11-03):
用HSPICE做后仿真时,HSPICE会不会把后仿寄生电容的那张网表内的“0”等同与输入激励的“地”?因为HOI隔离的高压区域不应对地压区域的地存在电容的,仿真结果像是等同了,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巧,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觉得那个couple到0的电容确实是被接地了,如果extract R+C+CC的话可以看到R+C得到的电容应该是总电容的样子,那个intrinsic的电容像是真正couple到地的电容,占总电容百分比随LAYOUT方式而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