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EXC4000系列卡支持4-8不同模块

楼主(2010-11-03):
EXC-4000系列板卡

EXC-4000系列目前是EXC公司的主推产品,在这里我重点介绍一下。他有PCI\CPCI\PC104PLUS\VXI四种接口的板卡。板卡采取母板+模块的方式,一个母板支持4-8个模块,每个模块可以代表不同的协议,如:MIL-STD-1553、MIL-STD-1760、ARINC-429、ARINC 708、MMSI、H009、Serial、Discrete和CAN总线,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选用不同的模块组合。
4000系列接口板:
    EXC-4000PCI/xx
    EXC-4000VME/xx
    EXC-4000VXI/xx
    EXC-4000cPCI/xx
    EXC-4000PC104Plus/xx
一类:EXC-4000PCI/xx卡和M4K1553PxII模块

    EXC-4000PCI/xx
卡用于PCI总线,支持使用M4K155PxII模块的4个通道的双余度1553B,并兼容1553A和1553B.每个通道可以同时作为1个BC,最多32个RT和1个可触发的BM。另外,每个通道都支持错误注入(BC和RT模式)及错误探测(所有模式)。
    EXC-4000PCI/xx提供了包含源代码的C驱动和 Merlin+窗口软件,并且可以与Exalt 一起使用,它是Excalibur的试验和分析工具,一个窗口监视软件。
其他的可以在本卡上使用的模块请查看多协议4000模块

定货信息:

部件号

描述

EXC-4000PCI/xx

兼容PCI系统的多协议接口卡

Fx      M4K1553PxII

1553接口模块:支持BC、多个RT,BC同时RT 和BM.

X4K-xx-0.5

50cm适配器电缆用于EXC-4000卡 [选择]

注意:"xx”指定用于载板的定货模块

   "-E"      加在部件后定义为宽稳选择(-40° to +85°C).

第二类:EXC-4000P104Plus/xx卡和M4K1553PxII 模块

    EXC-4000P104Plus/xx
卡用于PC/104    Plus系统,支持使用M4K155PxII模块的最多两个双余度的1553通道,并兼容1553A和1553B。每个通道可以同时作为1个BC,最多32个RT和1个可触发的BM。另外,每个通道都支持错误注入(BC和RT模式)及错误探测(所有模式)。
    EXC-4000P104Plus/xx提供了包含源代码的C驱动和 Merlin+窗口软件,并且可以与Exalt 一起使用,它是Excalibur的试验和分析工具,一个窗口监视软件。
其他的可以在本卡上使用的模块请查看多协议4000模块

定货信息:

部件号

描述

EXC-4000P104Plus/xx

兼容 PC/104      Plus系统的多协议模块.

Fx        M4K1553PxII

1553接口模块:支持BC、多个RT, BC同时RT 和BM.

注意:"xx”指定用于载板的定货模块

   "-E"      加在部件后定义为宽稳选择(-40° to +85°C).

第三类:EXC-4000VME/xx, EXC-4000VXI/xx 卡和M4K1553PxII模块

    EXC-4000VME/xx
和EXC-4000VXI/xx用于VME & VXI系统,支持使用M4K155PxII模块的最多八个双余度的1553通道,并兼容1553A和1553B。每个通道可以同时作为1个BC,最多32个RT和1个可触发的BM。另外,每个通道都支持错误注入(BC和RT模式)及错误探测(所有模式)。
    EXC-4000VME/xx 和EXC-4000VXI/xx提供了包含源代码的C驱动和 Merlin+窗口软件,并且可以与Exalt 一起使用,它是Excalibur的试验和分析工具,一个窗口监视软件。
其他的可以在本卡上使用的模块请查看多协议4000模块。

定货信息:

部件号

描述

EXC-4000VME/xx

用于VME兼容系统的B尺寸多协议接口卡

EXC-4000VXI/xx

用于VXI兼容系统的C尺寸多协议接口卡,带有屏蔽

Fx      M4K1553PxII

1553接口模块:支持BC、多个RT, BC同时RT和

BM.X4K-xx-0.5

50cm适配器电缆用于EXC-4000卡 [选择]

注意:"xx”指定用于载板的定货模块

   "-E"      加在部件后定义为宽稳选择(-40° to +85°C).

第四类:EXC-1553ccVME/Px

    EXC-1553ccVME/Px
是用于导冷VME系统的多通道(最多16个)1553接口卡。每个通道可以同时作为1个BC,最多32个RT和1个可触发的BM。另外,每个通道都支持错误注入(BC和RT模式)、错误探测(所有模式)及无线的内部回送。
    EXC-4000VME/Px提供了包含源代码的C驱动和 Merlin+窗口软件。
其他的可以在本卡上使用的模块请查看多协议4000模块。

定货信息:

部件号

描述

EXC-1553ccVME/Px

用于VME兼容系统的B尺寸多协议接口卡

注意:"x"规定带有载板的双余度1553通道的定货数量

第五类:EXC-4000PCI/xx卡和M4K1553PxII-1760模块

EXC-4000PCI/xx卡用于PCI总线,支持使用M4K155PxII-1760模块的4个通道的双余度MIL-STD-1760,并兼容MIL-STD-1760(A、B)。每个通道可以同时作为1个BC,最多32个RT和1个可触发的BM。另外,每个通道都支持校验和、SRQ位和头字、错误注入(BC和RT模式)及错误探测(所有模式)。
    EXC-4000PCI/xx提供了包含源代码的C驱动和 Merlin+窗口软件,并且可以与Exalt 一起使用,它是Excalibur的试验和分析工具,一个窗口监视软件。
其他的可以在本卡上使用的模块请查看多协议4000模块

定货信息:

部件号

描述

EXC-4000PCI/xx

兼容PCI系统的多协议接口卡

Fx      M4K1553PxII-1760

1553接口模块:带有1760选择,支持BC、多个RT, BC同时RT      和BM.

X4K-xx-0.5

0cm适配器电缆用于EXC-4000卡 [选择]

注意:"xx”规定用于载板的定货模块

   "-E"      加在部件后定义为宽稳选择(-40° to +85°C).

部件号

描述

EXC-4000cPCI/xx

兼容cPCI系统的多协议接口卡

EXC-4000cPCI/xx-002

用P2后I/O连接器的与上面一样的卡,只用于32位系统

Fx        M4K1553PxII-1760

1553接口模块:带有1760选择,支持BC、多个RT, BC同时RT 和BM.

X4K-xx-0.5

50cm适配器电缆用于EXC-4000卡 [选择]

注意:"xx”规定用于载板的定货模块

   "-E"        加在部件后定义为宽稳选择(-40° to        +85°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