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运行多个CPU

楼主(2010-11-03):
如下,M1,M2等是机器名,xxxx是IP地址
我想指定ICC在route的时候使用多个服务器的多个cpu。但是在互联上遇到这个问题。
一,rsh方式似乎用不了。如果想让他能用,有什么方法?
二。ssh可以用,但不知道怎么设置成ICC的默认?

icc_shell> set_distributed_route -jp_machines {M1 M2 M3 。。。。}
connect to address xxx.xx.xx.xxx: Connection refused
Trying krb4 rsh...
connect to address xxx.xx.xx.xxx: Connection refused
trying normal rsh (/usr/bin/rsh)
M1 M2 M3 : Connection refused
ERROR : Machine: <M1 M2 M3 。。。>. rsh failed.
connect to address xxx.xx.xx.xxx: Connection refused
Trying krb4 rsh...
connect to address xxx.xx.xx.xxx: Connection refused
trying normal rsh (/usr/bin/rsh)
M1 M2 M3 。。。: Connection refused
ERROR : Machine: <M1 M2 M3 。。。>. rsh failed.
0

网友:
这个不好弄吧,你的设计有那么大吗??一个服务器的三四个CPU还不行??

网友:
修改远端服务器的rhost文件,加入允许不用输入密码就可以登录的机器名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我已经解决了不同服务器之间ssh方式需要密码的问题,最后发现根本性的问题是我的ICC版本太老了,,,,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