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还要做gate-level simulation

楼主(2010-11-03):
已经可以用conformal lec或formality进行RTL和gate netlist比较,为什么还要做gate-level simulation?

网友:
    1)LEC只能保证NETLIST和RTL功能等价.不能保证TIMING
    2)STA可以检查TIMING,但前提是所有约束都正确并且有足够高STA覆盖率(100%),另外STA只能检查同步逻辑,异步设计有缺陷的话是检查不到的.所以对较大规模的设计来说一般都要做GATE-LEVEL仿真

楼主:
前辈说是防止x-transfer,有谁了解吗?

网友:
为了提高流片信心~~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也有不跑后仿就流片的,但后仿已经算是flow里面的一步了,做一下也无妨

网友(2010-12-05):
根据 自己 的流程来定吧

网友:
后仿对同步时序的检查不如sta完整,对异步时序的检查不如cdc完整。还有x-transaction的虚假错误。基本上没有存在的必要。不过在工程上,大家还是把它当成心理安慰。

网友:
这个只是算作double check的玩意罢了,在design flow里面算是可有可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hover99能否介绍一下CDC是什么?

网友:
一般都要做,post-simulation

网友(2011-01-20):
2楼说的最对

网友:
CDC,Post-sim都是double checking,前些年做得少,但随着设计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有必要做。
但一般做post-sim都只选择1-2个general的case做,一来速度慢,二来也没有必要全部回归。

网友(2011-02-20):
Synthesis and optimization the design...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功耗分析,在门级更精确些

楼主:
agree with feiying_cq

网友:
回复 楼主:

    gate level仿真还是很重要的,对比无误只是表象的,最重要的是因为使用gate level之后副加上了很多物理性能,更接近实际

网友:
主要是因为STA得CONSTRAIN是人写的,怕出错!
另外跨CLOCK Domain得检查后仿要做的!

楼主:
In fact, I haven't found the bugs in pos-sim, so doubt.

网友:
大東西postsim做不來 那個複雜度太高 花時間太長 跑個reset flow check一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