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elp!Cadence ic 610在openSUSE11.3安装后BadWindow问题

楼主(2010-11-03):
Cadence ic 610在openSUSE11.3安装后出现BadWindow (invalid Window parameter),以前的linux版本可以通过修改 /etc/X11/xorg.conf,
加入
    Section "Extensions"
        Option "Composite" "Disable"
     Endsections
就可以解决问题,但openSUSE11.2之后,/etc/X11/xorg.conf这个文件已经不存在了,请问该如何解决?请高人指教

楼主(2011-02-20):
suse11.3虽然没有xorg.conf这个文件,但是从logfile可以知道,它还是会读取xorg.conf的,所以手动建立一个xorg.conf之后把内容添加进去,重启之后再启动IC610就可以了

网友:
这方法我试过,根本没用,最后还是装red hat解决问题

楼主(2011-05-06):
Section "Extensions"
        Option "Composite" "Disable"
     Endsection
不好意思,前面的帖子最后一句多了个s,用gvim能明显看出错误,能行的,我试过2次都没问题。

网友(2020-02-25):
请问如何手动添加这个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