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ign -off 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0-11-04):
经常看到这个词,查字典意思是 “签署同意”,请问这在asic里面具体是指什么??

网友:
可以理解为正式的版本吧。first sign-off , second sign-off ,  final sign-off。。。设计通常有多个iteration.两个之间都要有一个sign-off.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外的磁带都叫sign off

网友:
恩,有点道理

网友:
就是你的主管 给你签个字 说明这个设计可以找foundry 去 tape out了!

网友:
我问过老师的,就是当你干完一件事确定正确了。好比当芯片设计最后sign-off后,你就可以去流片了

网友(2011-07-23):
经常听到这个词,现在才知道是这个意思!学习了!!

网友(2013-05-17):
不错,学习了~~之前一直不太清楚这个概念!

网友:
回复 楼主:

    签核检查,签字画押的意思

网友(2015-11-15):
回复 网友B:

请教版主,golden sign-off和sign-off这俩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2019-05-24):
签字确认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