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QuartusII时的一个警告,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11-04):
我在使用QuartusII编程时,编译后出现下面的警告:
Warning: Found 3 node(s) in clock paths which may be acting as ripple and/or gated clocks -- node(s) analyzed as buffer(s) resulting in clock skew
不知道这个警告是否危险,同时恳请指正如何修改!

我使用的是Verilog语言写的。

网友:
时钟路径上有问题,好像有门控时钟出现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如果利用分频下来的始终作为下一级的始终输入的话,那该怎么办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我该如何处理呢?需要用分频下来的始终去做下一级的输入,不知道你是怎呢处理类似的问题的,恳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