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大侠,modelsim如何仿功耗啊

楼主(2010-11-04):
请问各位大侠,modelsim如何仿功耗啊,听别人说可以,网上没有找到,特来请教,谢谢

是不是就是所谓的Power Evaluation啊,有没有详细步骤啊?

网友:
从没用过,

楼主:
么有人知道吗

网友:
modelsim本身是不能仿真功耗的,只是 做model-sim,功能仿真。

功耗要在 PC 或者 DC里头仿真。需要用到SAIF文件,这个文件是由VCD波形文件转的。

modelsim可以干文件转换的活儿。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如何将VCD转为SAIF文件啊,又是如何通过DC仿功耗啊,能大概告诉小弟一下吗?,谢谢

网友:
不想写了,google了一段,很容易懂的!

before starting the simulation and after loading the file write this line in the command line

power add /* this will report power for all nets in the design

or you can use pwer add /top/* this will report power for all nets in the top file ( assuming that the top file is named top )

then do your simulations and write this line after finishing simulations

power report -all -bsaif file_name.saif

then exit the model sim and you will find the saif file created in the working directory

hope this helps

网友:
回复  ic_qiand

    你好,请问如何将VCD转为SAIF文件啊,又是如何通过DC仿功耗啊,能大概告诉小弟一 ...
引用 网友B:

    再给你个转过的文件例子吧,既然我不要钱EETOP也要收钱,还是我卖5块钱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意,5元值~~~,谢谢哦

楼主:
before starting the simulation and after loading the file write this line in the command line
在仿真之前,再加载之后???  是在modelsim里面还是在TB文件里啊。我试了下,咋不行呢。
power add /* this will report power for all nets in the design

or you can use pwer add /top/* this will report power for all nets in the top file ( assuming that the top file is named top )
这个转换是转换的综合后的netlist吗?

then do your simulations and write this line after finishing simulations

power report -all -bsaif file_name.saif
上面这条命令是在modelsim的script里输吗,我试了咋提示错误呢。

then exit the model sim and you will find the saif file created in the working directory

hope this helps

我试了以上的步骤,不通哦, ic_qiand老大你有么有更详细一点的步骤哦,而且在以上步骤里我也没有看见从VCD转saif的步骤啊~
烦请指教,谢谢啦

网友:
http://www.tkt.cs.tut.fi/tools/p ... tml#create_bck_saif
上面是一个功耗仿真的教程,你可以去看下。但是根据这个教程我也没仿真出来,也是saif文件的问题。你看下吧。希望对你有帮组。

网友(2013-05-30):
用厂家自带的工具不好吗

网友:
XILINX有测功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