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高手讲解NLDM ECSM CCSM 的原理

楼主(2010-11-04):
近日老师让我把NLDM ECSM CCSM 的区别弄清楚
原理将清楚
可是关于这方面的资料真的是很少
我查到了一些
可是不能解决我的问题
看完了还是不知道是个啥原理
求高手指点迷津
最好配有原理图
感觉不尽

网友(2011-12-30):
NLDM 是最基本简单的 .lib
CCSM : 是synopsis推崇的 noise,power,timing于一体的lib
ECSM 是cadence推崇的noise,power,timing于一体的lib
分阵营的

网友:
NLDM: 非线性线载模型,最基本的dot lib. 电压源模型,cap值是单一值。
在90nm工艺以下,由于晶体管的特性变得很复杂,这种模型不足以表现真实管子行为,WARNING PT-009也有对这一模型的阐述。所以90nm以下不推荐使用这种lib
CCSM: Synopsys的复合电流源模型,与NLDM不同,它是电流源模型,表现为lib中又IVtable。
ECSM: Cadence的有效电流源模型,与CCSM一样,都是电流源模型,不同的是ECSM是对Liberty的补充(Liberty为SNPS所有),在lib中以V(t)曲线来描述。
CCSM与ECSM中的input cap值都有多个,这一点与NLDM不同,这是因为在90nm以下,input pin cap是同时由input slew和output load来决定的。
NLDM与spice之间的误差精度能达到正负5%以内,然而CCSM和ECSM却能够达到惊人的2%~3%(正负)

网友:
那delay是怎么计算的呢,假设slew 已知的的信号 传递过一个buffer 经过互联 到下一个buffer, NLDM就是求解RC电路,CCSM是怎么计算的呢?

网友:
我不清初具体的delay calculator的engine到底是怎么工作的,但是理论上I(v)/V(t)/I(t)曲线可以相互转换的,你说NLDM是求解RC电路,CCSM/ECSM其实不也是一个求解的过程吗?(CCSM/ECSM中都包含有NLDM部分),不过与NLDM不同的是,DC engine应该有一个类似快速仿真的过程,以此来得到delay值。

网友:
建议你去synopsys的网站找CCS的白皮书,那里有详细的介绍
用同样的方法去cadence网站找ECSM的白皮书

网友:
是的, synopsis,cadence文档讲了的

网友A:
CCS 据说是重构V(t)波形来间接测量延迟

网友(2023-11-01):
引用 网友A:
CCS 据说是重构V(t)波形来间接测量延迟

这个朋友说的对。重构V(t)后和库中电压曲线进行比较,可以确定RC网络的等效电容,确定该选取的电流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