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tup和hold的问题?

楼主(2010-11-04):
大家好。举个例子:将要进行tape-out时,setup的WNS是-100ps,hold的WNS是-50ps,我们是首先解决Hold的违例呢,还是先解决setup的违例问题?谢谢各位帮忙解答。

网友:
先解决hold违例,setup后面可以用提高电压来满足。
而且你是wc情况下,所以实际不可能这么差。

网友:
先hold,它与f没有关系,setup还可以通过降频

网友:
hold不满足的话,片子出来就没治了,测都没法测…

网友:
不是很明白,setup的违例在后端是修复不了的,如果不先解决的话怎么能行呢?而hold的违例我却可以放着先不管,等到做后端时插入buffer来解决。那前面的人怎么都说要先解决hold的违例呢

网友:
回LS的,LZ说了,前提:将要进行tape out时…

你明白了吗?

网友:
前端综合和后端布局布线都可以修setup和hold
但是前端主要关心setup,可以将hold留给后端
后端就不能不修hold,因为hold会直接造成芯片不工作。

网友:
    为什么要把setup、hold的违例留到tape out时呢?在做后端的时候不能都把它给修复了吗???如果是tape out时才去解决的话,那只能在测试的时候去修补,这些要怎么才能修补呢??

网友:
为什么要把setup、hold的违例留到tape out时呢?在做后端的时候不能都把它给修复了吗???如果是 ...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说得更明白一点儿呢?LZ的意思我想是,就要tape out了,比如说赶MPW。搭不上这班车,就得要等两个月,这个咱这个屁大的公司常有的事情。

    至于为什么把前段的setup的问题留到后面来解决,问LZ。也或者之前没有发现,可能前端工程师约束过松了,或者设计指标变了,时间预算紧张了,bolabola…都可能!

   后端只能解决hold的问题,而且hold必须解决!

    我说明白了吗?

网友:
为什么要把setup、hold的违例留到tape out时呢?在做后端的时候不能都把它给修复了吗???如果是 ...
引用 网友A:

    少说了一句,setup 测试的时候怎么处理?降频呗!

    很常见!

网友:
没有修不了的hold,有多条路径到达一个hold违背pin点,有些工具好象修复不料,因为工具找从多条不到真正违反的hold的路径插入buffer或delay,插入点不对会影响其他路径的setup违反,所以工具就无力,这时需要人去分析
,找出正确的点插入buffer 和delay去修复.至于setup违反,如果太大的建议修改代码,如国不是很大,10%cycly以下可以后端想想办法,如调整组合逻辑单元的位置来删除多余buffer,减少net的长度,也可以useful skew在时钟树上打注意.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不过再需要说明,
Hold影响的是数据传输的正确性,如果不能满足的话,你的design工作的状态就不是你所想要的状态了,也就是说没有达到设计目的,但并不是不工作哈
Setup影响的工作频率,这个不在多说
一个设计中,容许有一点点setup violations,但是绝对不容许hold violations

网友(2011-01-2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2011-09-25):
我觉得在place的时候就已经将setup先解决了,为什么会在后面又出现呢?感觉一般后面出现违例也只是hold吧

网友:
对LZ的设计流程表示怀疑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想说的是blahblah 吧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大概是这么想的,跟我们老板学的。

反正他们鬼子够常常会说,”波拉,波拉“,我也不晓得该怎么拼…

网友(2012-10-29):
回复 网友B:

兄弟,你的签名照太大了,每次移到你的帖子的时候网页总要卡一卡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2013-01-13):
这个真的受教 谢谢!!

网友(2013-06-02):
hold是致命的

网友:
这要看你signoff到底是啥标准。如果setup必须修,那就先修setup。如果setup可以放...就没啥可说的了,交给工具或者脚本,自己洗洗睡了。

网友(2014-05-30):
受教了,明白了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D:

   怎么会是place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