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理解boost converter 有两个极点和一个右半平面零点

楼主(2010-11-04):
怎样理解boost converter 有两个极点和一个右半平面零点
望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得具体看是电压模式还是电流模式,连续模式还是非连续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几个有什么区别吗?比如说电压连续模式下,怎么理解呢?谢谢!!

网友:
电压连续模式下,输出LC是双极点,在CCM下,会有正反馈,比如说负载越重时,输出电压越低,占空比越大,输出的能量会越小(因为周期是不变的,放电时间就越短了),输出电压就越小,是正反馈的特性,在频域上等效右半平面的零点。

网友(2010-12-14):
比如说负载越重时,输出电压越低,占空比越大,

网友(2012-11-03):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真好。《精通开关电源设计》196页最下面也有提到。结合他的和你的来看。很清晰。谢谢你

网友(2017-08-10):
就是一个结论,记住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