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PLD/FPGA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0-11-04):
当前CPLD的时钟输入用的是3.3V供电的TCXO,不知道凭高手的经验来看,会不会出问题?TCXO说输出峰峰值0.8V,还在一定的负载的前提下,真是心里没底。
顺便告诉小弟一下在选择CPLD和FPGA是如何去处理输入时钟的问题?对输入时钟的幅度有没有比较高的要求?谢谢!!!

网友:
CLK pin就当作普通的IO来看待。
CLK pin所在的IO bank用的VCCIO是什么电压,那么你输入的CLK必须符合这个电压标准下的VIH,VIL。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是从全局时钟输入呢?要求还是一样的吗?

网友:
一样的。dedicated clock pin隶属于这个b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