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FID 电源产生电路 大家来讨论

楼主(2010-11-04):
RFID达人们,小弟今天提了一个RFID电源产生电路,但是却仿不出来。不知道原因为啥,因此把电路图贴上,想知道原理图是否正确,应该是桥式整流原理,需要问一下
1)其中区域A的作用,是否为了限制RF1,RF2的电压幅度
2)其中区域B是否连接不对,不是桥式整流的接法,请达人给予指点。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希望大家能帮帮我,不成熟的意见也是可以的

网友:
整理一下电路 太难看了

网友:
另外RF1,RF2是啥?
天线输入的两端?
VDD是倍压整流的输出吗?

网友(2012-09-04):
好期待大牛高手!!

网友:
再请教大牛..这个电路的版图有哪些需要匹配和注意的地方?

网友:
给你贴个简单的RFID的整流电路,参考下!

网友(2013-05-26):
这个应该是cross coupled的接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中全局的电源电压是怎么产生的?难道这个芯片不是被动式的RFID吗?或者换个角度,这个电路怎么启动的?

网友:
7楼的接法有问题吧?  为何要额外电源?

网友:
RFID 不是收到天線能量後會先存到外面電容 ,
該不會  7樓圖外面 vcc 是由電容來的 .

网友(2013-08-17):
正在学习中!同进步!

网友(2014-12-26):
7楼的接法有问题吧?  为何要额外电源?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绝对没有问题,已经流片成功的。电源VCC只是那个线的名字,为了后面的逻辑电路提取版图从而提为逻辑门方便。仿真的时候VCC是不给电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理?